[电子元器件]
如何计算并联电容的正切损耗

楼主(2015-07-01):
2个电容并联。一个容量C1,正切损耗D1;另一个容量C2,损耗D2。如何计算C1并联C2的正切损耗D?如果是n个电容并联又如何计算?

这个计算是有实际价值的。都知道电容的正切损耗D越小越好。
但很多时候大容量滤波电解电容D较大,通过并联0.1uF的D很小的高频电容能够减小整个滤波电容的D值吗?
都说3个100uF的电解并联比一个300uF的电解滤波效果更好,是这样的吗?为啥?

网友A:
电容的正切损耗

应该称之为损耗角损耗因数(损耗角的正切)。

用其等效模型并联计算即可。

网友B:
楼主,你以为工程师并联电容只为追求那个“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以为工程师并联电容只为追求那个“D”么?

我没有认为并联电容只是为了追求那个“D”。

网友C:
3个100uF的电解并联比一个300uF的电解,,我只知道几个电容并联可以减小串联等效电阻(ESR)。
转:
理论上,一个完美的电容,自身不会产生任何能量损失,但是实际上,因为制造电容的材料有电阻,电容的绝缘介质有损耗,各种原因导致电容变得不“完美”。这个损耗在外部,表现为就像一个电阻跟电容串联在一起,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做“等效串联电阻”。
比如,我们认为电容上面电压不能突变,当突然对电容施加一个电流,电容因为自身充电,电压会从0开始上升。但是有了ESR,电阻自身会产生一个压降,这就导致了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会产生突变。无疑的,这会降低电容的滤波效果,所以很多高质量的电源一类的,都使用低ESR的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100uF的电解并联比一个300uF的电解,,我只知道几个电容并联可以减小串联等效电阻(ESR)。
转:
理论上 ...

“。。。电容的绝缘介质有损耗,各种原因导致电容变得不“完美。这个损耗在外部,表现为就像一个电阻跟电容串联在一起”  —— 这个表述不完美。电容不仅有ESR,还有漏电、还有ESL,等等。
仅仅是低ESR电容,还远远不够。

楼主(2016-05-24):
自己给答案:

并联电容的 D = (C1*D1 + C2*D2 + ... + Cn*Dn) / ( C1 + C2 + ... + 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