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输出电压纹波很大,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5-07-01):
波形中的毛刺是纹波还是环路振荡啊?
第一次用升压芯片,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结贴:
是我不会用示波器测试纹波导致的,用网上的方法测的纹波有400mV,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滤波后还是比较大,则需要看看测试系统是否有问题。
你还得分析一下纹波的波形,是高频开关频率同步的,还是间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滤波后还是比较大,则需要看看测试系统是否有问题。
你还得分析一下纹波的波形,是高频开关频率同步的 ...

你好,输出电容是两个47UF的电容并联,电感为22uH

网友B:
试试看换肖特基
另外 纹波 确定是不是输入端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换肖特基
另外 纹波 确定是不是输入端就有

嗯,今天测测输入端,二极管用是肖特基1N5819

网友C:
看这纹波频率很高,应该是开关频率,并只小电容试试
再不行就加LC滤波

网友D:
需根据纹波的频率高低选择适当的滤波原件

网友E:
看看芯片的pdf是不是电感选取偏小

网友A:
再怎么差的升压芯片电路,也不会有2VPP的纹波呀。

网友F:
楼主输入电源的波形是不是纹波很大

网友G:
LZ观察到的是 示波器表棒地线 拾取 的干扰,建议LZ度娘 “ 示波器正确观察纹波 ”,然后再次贴上新观察到的波形 -- 使用50mV档、20uS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LZ观察到的是 示波器表棒地线 拾取 的干扰,建议LZ度娘 “ 示波器正确观察纹波 ”,然后再次贴上新观察到的 ...

同意

网友I:
之前我们做比赛开关电源纹波也比较大,在后面加电感电容滤波,再在测试端口加一大一小电容对耦。

网友J:
不是测量有问题就是电路参数没调好,特别是布线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