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教大家:LM2596-ADJ输出0~32V,1A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5-07-01):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LM2596-ADJ输入电压36V,我想得到0~32V可调,1A的输出,请教大家这样可行吗?
如果不可行,该往哪个方向修改?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先谢谢大家!

网友A:
至少2个错误:
1. 数字电位器X9119 的 RH、RL之间的电压不容许超过VCC,在此VCC=3.3V。X9119的最高工作电压5V。而RH的电压最高达32V,远远超过U3的工作电压。
2. 即使假设X9119的工作电压足够高,RW连接不合逻辑。应该是RW通过R2连接到RL。

总之,由于X9119耐压不足,不能完成楼主0-32V可调电源的设计。或大幅度减小调节范围亦可。
X9119改成手动可调电位器其功能可以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2个错误:
1. 数字电位器X9119 的 RH、RL之间的电压不容许超过VCC,在此VCC=3.3V。X9119的最高工作电压 ...

看来坛友对数字电位器很了解,我没有接触过能请教个问题吗?数字电位器需要编程吗?它是如何来实现调节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2个错误:
1. 数字电位器X9119 的 RH、RL之间的电压不容许超过VCC,在此VCC=3.3V。X9119的最高工作电压 ...

谢谢xmar的热心回答!
昨天在阅读规格书的时候我也注意到RH、RL之间的电压不容许超过VCC,但是看到大学学报里的一个文档,我开始不自信了。
RW连接不合逻辑这个问题我倒是疏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xmar的热心回答!
昨天在阅读规格书的时候我也注意到RH、RL之间的电压不容许超过VCC,但是看到大学学 ...

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范围是1.2V ~ 6V。电源最高电压6V比X9511的供电5V大不了多少,作为教学示范电路正常、可以理解。但真要作为产品那是有问题的。

网友C:
需要编程操作!

网友D(2016-01-19):
楼主,你的电源做出来了没有?方案是怎么改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E(2017-06-06):
楼主,我看你这个做了个类似的电路,输出 可以达到0.5V。但是电流达不到要求,一加载电流100mA,电压输出就为0V了,楼主有遇到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