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PIC16F887单片机中,如何使用ADC按键做低功耗唤醒?

楼主(2015-07-01):
大家好!目前我正在用PIC单片机。不是很熟悉。
请问:在PIC16F887单片机中,如何使用ADC按键做低功耗唤醒?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觉得其他MCU用AD怎么做,PIC就能怎么做

楼主:
有没有示例的程序?我已经设置了ADC的转换时钟FRC,但是还是不行。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吧?

如下是我的程序:
void ADC_init(void) { //2015-5-20   OK
    RB2 = 0;
    RB3 = 0;
    TRISB2 = 1; //RB2 she zhi wei shu ru
    TRISB3 = 1;
    ANSELH |= 0x03; //RB2 RB3 she zhi wei mo ni shu ru
    ADCS1 = 0; //FOSC/8
    ADCS0 = 1;
    INTCON |= 0xc0; //bit 7 GIE?  ???????;bit 6 PEIE? ???????
    ADCON1 = 0B00001110; //ADFM=0; zuo  dui  qi

   // ADCON0 |= 0x21; //xuan ze AN8 zuo wei A/D shu ru tong dao  ADON:shi neng AD  //11         //00 = F OSC/2
      ADCON0 |= 0xE1;              //   11 = F RC  (由专用的内部振荡器产生频率最高为 500 kHz 的时钟)
      asm("nop");
       ADIE = 1; //yun qu A/D  zhong duan
    ADIF = 0; //   PIR1&=0xbf;        //A/D ??????????

}

这样初始化,可以吧?
还有,在主函数中如何延时1秒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