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导通后栅极和源极电压相等,还会继续导通吗?

楼主(2015-07-01):
nmos管在导通以后,漏极和源极电压相等,如果栅极和漏极电压相等,那么MOS管会不会马上关断?如果会,那应该怎么使它保持导通?如果不会,怎么让它关断?

网友A:
导通还是关断,由MOS管门极源极之间电压决定,与漏极无关。
从MOS管输出特性曲线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现在有很多学生,根本不看曲线,看了也不清楚曲线的意义。这很可能与中学缺乏这方面训练有关。

网友B:
MOS管基本原理,书中没说这个吗?

楼主:
或许我还不够礼貌吧,引来很多人反问我,而不愿意给一个肯定的答案。那我就再礼貌点。
请问各路神仙,当Vgs大于开启电压时,mos管导通了,导通后电阻很小,可以认为Vd=Vs,此时如果有Vg=Vd,那么就有Vg=Vs,岂不是mos管又要关断了?

Vg=Vs,Vg-Vs=0,即 Vgs=0,mos管关断。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许我还不够礼貌吧,引来很多人反问我,而不愿意给一个肯定的答案。那我就再礼貌点。
请问各路神仙,当Vgs ...

我在2楼已经说过“导通还是关断,由MOS管门极源极之间电压决定,与漏极无关”。
只要Vgs小于导通电压,无论Vd多少,MOS管都会关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或许我还不够礼貌吧,引来很多人反问我,而不愿意给一个肯定的答案。那我就再礼貌点。
请问各路神仙,当Vgs ...

你搞错了电压关系。不知道你说的Vg=Vd怎么来的,是把Vg和Vd连在一起??那样不是做开关,而是二极管应用

Vd=Vs, Vs的电压由电路通路确定,两个Vs,导通前的和导通后的。

Vg的栅极电压是偏压,一般用个固定值。 你需要计算的是导通前的vgs和导通后的Vgs,像maychang说的,保证Vgs大于导通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过“导通还是关断,由MOS管门极源极之间电压决定,与漏极无关”。
只要Vgs小于导通电压,无 ...

可能楼主是想问“用NMOS管做电源开关”是否可行吧。

网友E:
不是LZ礼貌不礼貌的问题,是问题太绕了。
干吗说VG=VD呢?直接说VG=0V不就得了。

网友F:
MOS管的驱动取决于Vgs,Vgs不小于开启电压就导通,否则就关断。

网友G:
要加自举电路才能维持导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导通还是关断,由MOS管门极源极之间电压决定,与漏极无关。
从MOS管输出特性曲线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现在有 ...

有点懂LZ的意思,如BULK同步开关电源,用NMOS管,上管必须要加自举电路。

或者使用独立电源。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或许我还不够礼貌吧,引来很多人反问我,而不愿意给一个肯定的答案。那我就再礼貌点。
请问各路神仙,当Vgs ...

你 在Vg和 Vs之间加个电阻不就好了。

网友H:
而且一般如果用作电源开关的话,建议用PMOS。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们的MOS管是绝缘的,绝缘MOS是申请的专利产品,目前只有我们能做到,内置绝缘的一般都是220F的封装,我们 ...

NXP和VISHAY都做不到?

网友I:
那你们家真的是太牛X了

网友K:
做buck电路别用NMOS,如用,要加自举电路,要求Vg要大于VIn(要降压的电源电压),因此比较困难,另一方面,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正确的方式是用Pmos,因Pmos的Vgs 为负曲线,因此输入Vg=0时,VGS就是很小的负数(设Vin=12V,此时VGS=-12),而当输入高时关断。这样就不需要特殊的驱动电路,做BOOST电路时才使用NMOS,原理相同,VGS则为正。请参考,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做buck电路别用NMOS,如用,要加自举电路,要求Vg要大于VIn(要降压的电源电压),因此比较困难,另一方面 ...

要看什么埸合,如用低频开关的,也不想花成本去驱动MOS,PMOS管最合适,如用在高频边沿比较陡的,NMOS管比较合适,在当今,NMOS管用的远大于PMOS管,因此在制造工艺上也最完备,性能上更优秀,如当年的NPN,PNP工艺一样。在早期PNP制作工艺有问题,高频的管子很难制作出来,因此,后级都用NPN,电路上修改。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一般都PP输出,配对使用。

网友L:
对比NMOS和PMOS,还是NMOS的性能好些,据内行人说,PMOS的难做高指标,尤其高压。
BUCK电路如果采用共阳电路,用NMOS也很方便呀。

网友K:
栅极和源极电压相等当然不导通了,所以才不能用Nmos,如果要用Nmos要求栅极电压高于源极Vth,故栅极电压会很高。

网友M:
NMOSE的导通,要求VGS要大于开启电压,一般不用考虑VD的。当然前提是VD>VS,否则内部寄生二极管会导通。

楼主:
或许我还不够礼貌吧,引来很多人反问我,而不愿意给一个肯定的答案。那我就再礼貌点。
请问各路神仙,当Vgs大于开启电压时,mos管导通了,导通后电阻很小,可以认为Vd=Vs,此时如果有Vg=Vd,那么就有Vg=Vs,岂不是mos管又要关断了?

网友N(点评):
Vg=Vs,Vg-Vs=0,即 Vgs=0,mos管关断。正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导通还是关断,由MOS管门极源极之间电压决定,与漏极无关。
从MOS管输出特性曲线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现在有 ...

有点懂LZ的意思,如BULK同步开关电源,用NMOS管,上管必须要加自举电路。

网友A(点评):
或者使用独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