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HPCN8641D开发板USB-TAP问题

楼主(2015-07-01):
我手上有Freescale的原厂HPCN8641D开发板,需要用code warrior进行仿真调试。
于是购买了,CWH-UTP-PPCD-HE这款在线烧写器,结果烧写器是10pin的JTAG接口,而开发板上是16pin的JTAG接口,我想直接用几根杜邦线连接起来对应的pin脚,不知道是否可行.
不知道这个烧写器和这款开发板能否对应。Freescale官方推荐了这款下载器。

网友A:
其实真正烧写的引脚也就几根,你可以直接接线到板上也能下载的。
另外,一般官方的板子上都有自带了少些器,你这款板子没有烧写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真正烧写的引脚也就几根,你可以直接接线到板上也能下载的。
另外,一般官方的板子上都有自带了少些器 ...

这个开发板没有自带的少些器,原理图上没看到相应的仿真器部分。之前用过NXP的(周立功产品)上面确实带了仿真器,一般只需要跳线就可以转换,但是HPCN8641D开发板上不带这个下载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发板没有自带的少些器,原理图上没看到相应的仿真器部分。之前用过NXP的(周立功产品)上面确实带 ...

那只能用配套的下载器了。
你到官网看看,这款芯片支持的下载器有哪些,然后用下载器下载,关于下载具体的引脚,你看看这个板子的原理图,把相关的引脚和你的下载器连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用配套的下载器了。
你到官网看看,这款芯片支持的下载器有哪些,然后用下载器下载,关于下载具体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你的板子上没有自带的烧写器吗

网友C:
买个烧写器,很便宜,不贵

网友B:
一般原厂的都带下载器吧,用外部的也行,没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