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中断嵌入的问题

楼主(2015-07-01):
我最近在用stm8s103做一个控制,其中有一个功能是发射一个遥控器的信号给主板(主板没有单片机可以控制端口信号,只能通过遥控器的信号来控制一些功能)。我使用了c端口中断来发射遥控信号,发送过程中需要使用到定时器1中断,但是现在断口C的中断优于定时器1中断,所以不能正常工作,为此我根据手册修改了中断优先级别,但是还是那样,不知道为什么,以下是我部分程序:  SIM();

GPIO_init();

pwm_init();

ADC_init();

time_init();

ITC_SPR2=0xaa;

ITC_SPR3=0xea;

ITC_SPR6=0xea;

RIM();

程序中的ITC_SPRx根据手册中是可以修改中断级别的,但是我修改了没有用,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请发邮件ever32@163.com.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参考例程,用API函数呢?
STM8S_StdPeriph_Lib_V2.1.0\Project\STM8S_StdPeriph_Examples\ITC\ITC_SoftwarePriority
楼主参考一下官方的例程吧。

楼主:
谢谢楼上,我没有习惯使用函数!因为不是常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自己已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