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下面程序为什么将TIME数值设置较大,延时反而短呢

楼主(2015-07-01):
使用仿真软件proteus进行的仿真,
如图,如果将MOV TIME,#080H这句数值给为更大的,延时反而变短,而设置成7FH或者00H就是延时最大,
使用keil调试发现一切也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A:
你怎么判断延时变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判断延时变短了?

debug调试时发现没问题,可是proteus仿真却闪烁的更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bug调试时发现没问题,可是proteus仿真却闪烁的更快

仿真看到的结果就不要太当真了

网友B:
51的TIMER是增计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1的TIMER是增计数的。

都没看清楚楼主说什么

网友C:
本来就是这样呀,六楼已经说了,51是增计数,溢出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看到的结果就不要太当真了

额,,仿真是不可信,但是没想到这简单的也靠不住啊,不知道我自己根据指令手册写的这段程序有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这样呀,六楼已经说了,51是增计数,溢出中断的。

大锅,问的不是这个啊

网友D:
延时程序写错了,TIME应该放下面

lb:
MOV R0,#0xxH
DJNZ R0,$DJNZ TIME,l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程序写错了,TIME应该放下面

lb:

时间不同而已吧,你那个TIME*R0,我这个TIME+R0?

网友E:
程序跑的太快了,以至于灯闪的看不清了. 中间加个大的演示.
mov R0,#0x50
loop1:
mov R1,#40
loop2:
djnz r1,loop2
djnz r0,loop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间不同而已吧,你那个TIME*R0,我这个TIME+R0?

加的效果远不如*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