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管脚信息问题

楼主(2015-07-01):
我公司正在评估i.MX6是否合适我们的产品。我在reference manual的Table4-1中看到管脚复用信息,而信息中不包含管脚位号和定义等信息,管脚位号要到POPEC.datasheet上的Table 77中找,管脚定义要到reference manual的各章去找。而且我在chapter 19的Table 19-2中看到CSIN_DATA[15:0],可在Table4-1中则没有0-3,只有4-19。是否有专门的文档对管脚有明确集中的说明?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管脚的介绍官网的reference manual中描述的是最详细的了。这样,我们这个论坛中有个帖子你可以看一下,希望对你理解有帮助:https://bbs.21ic.com/icview-744298-1-1.html里面有关于GPIO的使用的说明。
还有我们的官网有提供一个IOMUX的工具,对你也有帮助的。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问题是我是纯硬的啊,给的资料看不懂

由于i.MX6的接口存在复用问题,因此在一些情况下无法提供如资料上所说的那么多接口,这点在你们的资料上也有说明。因此我需要对i.MX6的接口进行评估,看是否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样就要对各个管脚、接口对应于的位子和复用的信息了解清楚。在你们的 reference manual中没有这方面的汇总信息,在官网上好像也没看到相关资料,因此想问下看你们是否有这方面资料。

另:在reference中看到DRAM_A[15:0]这15个信号,可是在datasheet中找不到对应的管脚位子。在reference Manal中的Table44-2中说这些管脚无复用,而在Table 44-7中又与LPDDR2_CA9_P0(这些管脚在datasheet中能找到相应位号)等信号复用。我理解就是要按照Table44-7对应,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datasheet中6.1.3(146页)中的NOTE,如何理解?我的理解是i.MX6正面的焊盘与其上焊接的LPDDR2关联上了,这种连接方式不影响i.MX6对这个LPDDR2的操作,不知道正确与否。

网友B:
好吧,谢谢分享,我也来认真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问题是我是纯硬的啊,给的资料看不懂

楼主你好,本论坛中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44298-1-1.html
你可以看一下,里面有两篇是关于我们引脚介绍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IOMUX就是给硬件的人看的,导入里面自带的一个(开发板)文件,就可以很明白了

网友D:
iomux_tool_v3.4.0.3.zip这个工具就很好用啊......可以查看I.MX6引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