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7-01):
电路如图,设计的VB输出应该在13V左右,结果输出为12.87V左右。其中VB供电给UC2825BDW,其驱动一个全桥开关电路,当把这个芯片不使能,使其对应的电路不工作时,VB电压13V很稳定,当其工作时VB电压就是12.87V,间歇性的还有波动,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是否有完整的原理图?我看图中的VB不是给UC2844A供电吗?请问UC2825BDW在哪里?另外UC2825BDW这个芯片不使用,其对应的电路不工作,对应的电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完整的原理图?我看图中的VB不是给UC2844A供电吗?请问UC2825BDW在哪里?另外UC2825BDW这个芯片不使 ...

VB未建立起来的时候由外部供给UC2844A一个大于16V的启动电压,当VB建立后切换到VB供电。对应的电路就是驱动全桥的4个PWM信号

网友:
这么多电容啊。。。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有啥问题

网友D:
没有看懂,帮忙顶一下了。

网友E:
楼主参考的哪里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