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人求教,错误不懂

楼主(2015-07-01):
USB, TI, IO, ST, NEC
-> Failed to connect target.
Starting debug session...
-> Emulator reset (usb://usb)...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swim error [30007]: swim communication error

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我刚开始学stm8,电脑是win8的,这个是示例程序,都下载不下来

楼主:
求高手帮助啊

楼主:
有没有高手知道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swim error [30007]: swim communication error
这个错误怎么弄 啊

网友A:
看下硬件连接是否正常;

还有电源,复位等是否稳定;

网友B:
1.板子有电没有
2.看swd 四根线连接正常不
3.看下驱动对不对

网友C:
连线正确吗,供电正常吗,复位引脚正常吗?

网友D:
你先弄个别人做的开发板,把这一套跑通,然后做对照实验

网友E:
下载线接线是否正确呢

网友F:
我经常遇到这问题   主要就是下载线的问题  别接错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