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wip作为服务器,接收一段数据之后无法再接收

楼主(2015-07-01):
请教二姨家的高手们一个问题:在F4上门采用Lwip作为服务器,PC机作为客户端。在PC机连接上单片机之后传输大约1M左右的数据就无法再传输了,但是单片机还在运行,并且可以ping通。请教各位,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般有哪些?我接触Lwip时间不长,应该从什么方面入手去分析这个问题?TCP_MSS最大值只能是1460吗?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公司电脑不允许上网,真是让人头大…)

网友A:
TCP_MSS最大值只能是1460吗

一般设置为1460的N(4-8)倍比较快。

网友B:
看看上层协议的buffer是不是来不及处理,满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是滑动窗口的问题,每次处理完数据之后应该调用一次tcp_recved(),否则滑动窗口会越来越小,导致最后接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