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打算学STM8L,请问该如何学库函数呢

楼主(2015-07-01):
我之前用的都是51单片机,虽然有上过stm32的课但是当时忙于考研基本没学,对库函数根本不了解,现在我参加一个需要用stm8l做环境检测和无线组网的项目,想知道该怎么快速上手stm8l。应该怎么开始学习stm8l的库函数,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或者教程、书籍推荐?

网友A:
淘宝找下,有相关的书籍啊;

网友B:
你会为了学写**去学Office软件么?

网友C:
就那么几个寄存器,为什么要用库?直接用寄存器操作就好了啊!

网友D:
一块板子+一个官方例程+用户参考手册。比看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下,有相关的书籍啊;

有书籍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那么几个寄存器,为什么要用库?直接用寄存器操作就好了啊!

但是我找到的关于si4463和iap升级的例程基本都是用库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会为了学写**去学Office软件么?

但是我没接触过,实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做项目啊

网友E:
买块开发板,谢谢程序,改改程序,看看寄存器。

网友A:
:loveliness:
没有,我都是自己找资料的;

你也可以买块开发板练练;

楼主:
大致有方向了,谢谢大家

网友F:
用到那部分学哪部分,不然看了也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