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rm9核的芯片gpio口的用法

楼主(2015-07-01):
小弟之前没怎么接触过arm,现在在画一个arm9内核的芯片的板子(软件不是我弄),需要用到一些gpio,这里有一些问题:arm9的gpio管脚不同于以前用到的单片机的io口是分成几个端口比如PORTA、PORTB,但我看了这个arm9芯片好像是以bank为组的,一个bank有16位,感觉完全不一样,而且管脚顺序也比较凌乱。现在的问题是:我要用这里面一些gpio的的话,需不需要像单片机一样最好是一个功能模块用一个PORT里面的管脚,这样便于写驱动程序?? 比如单片机里面控制几个led灯,就选择一个port里面的连续几个io管脚,这样程序就可以按字节操作了。现在变成了arm,是否要考虑同样的问题? 还是优先考虑pcb走线的方便哪里的gpio好拉线就随便用那里的gpio?

楼主:
这个是系统是跑linux的,小弟我很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望大家不奢赐教。谢谢!

楼主:
咋没人回答呢?
再补充一下,我说的用到的这些gpio都是作为普通的io口用,比如控制led灯、按键、电源使能等。 arm的gpio一般都是和别的特殊功能复用的,但这里我不用这些特殊功能,只是作为普通输入输出口。 需要控制的电路分散在主芯片周围,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哪里的gpio口空闲我就可以就近选择gpio?  但是这样对软件工程师编写驱动会不会造成麻烦?     (另外就是arm的gpio不像单片机分布那么整齐,同一组里面的gpio也可能不在一起)

网友A:
请问你是在深圳这边,如果是,我可以过去帮你看看,我是atmel的代理,我们有专门的FAE帮助你完成,可以加我QQ聊,503276777.

网友B:
一般都是用某一个port里的一组io,看你芯片什么封装了,io引脚有那么凌乱吗?还好吧,管脚功能配置好就行了

网友B:
arm的io当然也可以多个管脚一起控制了,比单片机强大多了,你最好用同一port里的io,方便控制

楼主:
多谢楼上,CPU是bga封装的,一个port里面的管脚比较分散,不像单片机都在一排,所以要用一个port走线肯定会比较乱了;要想走线比较顺就要用靠近的几个脚,他们却不是一个port的。所以发这个贴看是要侧重布线还是同一port,因为对软件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