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在铺铜上打地孔

楼主(2015-07-01):
(无正文)

网友A:
ad的话有这个工具,就是包地处理。阿狗的话,不太清楚。

网友B:
可以打的啊,你只要按连线命令,然后去点SHAPE,他能自动连线到SHAPE,你点打过孔就可以,过孔的网络就是SHAPE的网络。

楼主:
可是,我打算用铺铜的方法绘制一条独立的走线,这根用铜铺的走线是没有任何网络的也不连接任何引脚,您说的方法,我试了一下,在我的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