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产品级数码管显示模块电路图加源程序

楼主(2015-07-01):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3位LED数码管显示方案,是我一直都在使用的一个模块,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应用举例:

(例如上面设备面板上装的LED显示器)

电路图如下:

(看不清不要紧,**最下面赠送原理图和PCB文件)

做好的PCB如下图所示:

使用0.56英寸共阴数码管

可以装入标准的5135型数显表壳。

电路板上只有一个芯片,就是TM1620,这是一个LED驱动芯片,SPI接口,所以,板子上留出了SPI接口,方便与主控板通信。

使用TM1620驱动的好处就是,不用一直占用主控板单片机,单片机只需要给它发送一个数,它就会永久显示,无需一直扫描。还可以用同一个SPI口、不同的CS引脚实现用一个主控板控制多个LED显示器。

方案不是通用的,用在某些场合很合适,用在别的场合,就需要仔细斟酌最优方案。

送出模块的原理图和PCB文件,以及STC51单片机驱动程序

网友A:
很好的东西,很实用

网友B:
我爱用静态的,用74HC164做,1S内不变不更新干扰小,否则有更新干扰声音,做出来效果是这样,淘宝买表壳0.6元,装出来很漂亮,用4线和单片机连接,vcc,gnd,rxd,txd:这是效果,同样的壳体,0.39寸的可以显示4位,不过要用小的74hc164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爱用静态的,用74HC164做,1S内不变不更新干扰小,否则有更新干扰声音,做出来效果是这样,淘宝买表壳0.6 ...

网友C:
谢谢分享,虽然我几乎用不到数码管,还是表示感谢

网友D:
LZ是瑞生电子?

网友E:
我做个温控器数字显示不稳定,总是在临近的数字之间跳动
,能是什么原因呢
用软件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个温控器数字显示不稳定,总是在临近的数字之间跳动
,能是什么原因呢
用软件能解决吗? ...

PID程序没有写好

网友F:
我也发一个我做的,智能配置型!
http://www.chipart.cn/product/C360.asp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发一个我做的,智能配置型!
http://www.chipart.cn/product/C360.asp

厉害啊,自己开公司的。

网友(2015-09-04):
顶一个 楼主真不错,很无私希望能多发点这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