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用电能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5-07-02):
小弟想请问下大家,电能表的进线出线为何都是采用图中这样的解法(输入零线与输出火线交叉),是考虑PCB内部线路走线方便的原因还是另有原因。

网友A:
世界上还没有PCB(印刷电路板)甚至还没有晶体管时,电能表已经规定是如此接线了。

网友B:
都是一进一出 的
不仅家用
工业上 都是这样
也许自从交流电面世以来 都是如此的 进出 分明

网友C:
跟布线有一定关系

楼主:
原来是这样,感谢各位。:)

网友D:
这个是电工界约定俗成的,当然这和电路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