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学渣做毕业设计求助识别脉冲的各种方法?

楼主(2015-07-02):
求助识别脉冲的各种方法,学渣做毕业设计,有两组脉冲非常相似(别人都能识别成功),用各种方法区分但不得其解。用了占空比,FFT,脉冲个数都不行!,都用的是外部中断0,请教大神们还有其他识别脉冲的方法吗?

网友A:
两组脉冲有什么区别?根据区别才能采用不同的方法
如果占空比、脉冲个数都不行,为什么不试试相位或者幅度呢?

网友B:
你看到这组脉冲是怎么识别不同的,把这个思路写成程序就好了

网友C:
脉冲就是上升沿或下降沿,然后速度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