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串口下载程序功能

楼主(2015-07-02):
stm32F4串口下载程序功能,如果只连接COM1  (usart1)的235可以吗?不需要硬件握手信号吧?

网友A:
不需要硬件握手信号。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我们板子上目前是3根线。2,3,5

网友B:
我们板子上目前是3根线。2,3,5

可以用吗,运行正常吗

网友C:
可以吧,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