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702】AC-DC模块COM脚可以接地吗?

楼主(2015-07-02):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AC-DC电源模块COM 脚可以接地吗?会产生什么问题?怎样避免?

网友A:
惯例沙发这个跟模块的输出形式有关:
①:单路直流输出的模块一般用Vo1+和GND表示。
②:交流输出的模块一般用Vo+和Vo-表示,其中的+、-只是用来表示模块的输出,没有实际的正负意义。
③:双路及多路输出 输出非隔离的模块一般用Vo1、Vo2、Vo3、COM等表示 。
其中:COM表示公共地
④:双路输出 输出隔离 的模块一般用Vo1+、GND1、Vo2+、GND2表示。
其中:GND1、GND2分别是两路输出电压的地,两路地是隔离的。
⑤:多路输出 输出隔离 的模块一般用Vo1+、GND、Vo2+、Vo3+、COM等表示。
其中:COM为Vo2+和Vo3+的公共地,COM与VO1+的地GND隔离。

网友B:
COM 端一般指的是模块输出地,不能直接接地。
原因:如果直接接地的话可能会由于雷击浪涌、群脉冲等干扰导致产品输出异常或者损坏;
建议连接方式:用户可以将输出地(COM端)串入电容(一般推荐1000pF/400V)后接地。

网友C:
COM 端一般指的是模块输出地,不能直接接地。
原因:如果直接接地的话可能会由于雷击浪涌、过压等突发故障从而导致损坏;
建议连接方式:用户可以将输出地(COM端)串入电容(X,Y电容)后接地。

网友D:
COM是保护地,机壳地,公共地,

正如上面所说,是交流的公共接地端PE,在EMC上对ESD,EFT等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主要我觉得还是保护作用,如果交流电出现漏电现象,如果把PE接到GND上是一个很危险的,设备烧毁不说,如果人员碰到的有触电危险。

楼主:
【参考答案】
分析:AC/DC 产品初级采用Y 电容连接到大地,交流成分会通过Y 电容耦合到大地,而输出COM 脚也接到大地会增加干扰源,严重时会造成工作异常。

解答:输出COM 脚不能直接连接到地,如果一定需要这样连接,最好通过Y 电容后再连接到大地。

网友E:
噢,原来如此,答案还是很给力的,学习了。

网友F:
COM端串入一个电容后接地

网友G:
楼上正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M是保护地,机壳地,公共地,

正如上面所说,是交流的公共接地端PE,在EMC上对ESD,EFT等有很大的影响, ...

回答得很详细。但第三部分怎样避免,没有回答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例沙发这个跟模块的输出形式有关:
①:单路直流输出的模块一般用Vo1+和GND表示。②:交流输出的模块一般 ...

您回答了很多,但是没有根据问题来作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 端一般指的是模块输出地,不能直接接地。
原因:如果直接接地的话可能会由于雷击浪涌、过压等突发故障 ...

恭喜获得本帖打赏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恭喜获得本帖打赏奖。

天道酬勤,谢谢楼主的支持

网友H:
好热闹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