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ID参数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7-02):
各位老师,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各PID仪表说明书中都标明  I (积分时间)的范围是"0---xxx"。可是在PID公式中,I是作为分母存在的,是不可以为0的啊?请老师教我。

网友A:
不可以的,0肯定有其它用处。
其实,一般的温度控制场合,I小于10都是不可想象的,会控制过强的。

楼主:
chunyang老师有话要说吗?

网友A:
有些仪表,当I=0,表示某些特殊含义,比如关闭积分作用,或者作为位式控制。

网友B:
程序里对为0的情况会有特殊处理的

网友C:
PID有很多做法吧。比如 out = in*(kp+ki/s+kd*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ID有很多做法吧。比如 out = in*(kp+ki/s+kd*s)

但是ki也应该是中间变量,是I的倒数的函数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是ki也应该是中间变量,是I的倒数的函数呀。

那仪表说明书告诉你的I不一定是你认为的I:lol。不用纠结这些了,如果是你认为的I肯定不能为0了。

网友D:
I为什么是除呢;
我的PID算法都是乘,是0没问题;

网友E:
我做过几天PID温度控制。觉得你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事儿。那几个Kx是增益。积分时间,没看到楼主说的说明书,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