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Help,MCU为MKL16Z128,在VLPR模式下电流为6mA,

楼主(2015-07-02):
MCU为MKL16Z128,在VLPR模式下电流为6mA,使用LPM.c中的Enter_Vlpr()
在VLPR模式下电流为6mA,求助那儿出问题了?
u32 enter_vlpr(void)
{
    S32 i;
    U32 return_value;
    if ((SMC_PMSTAT & SMC_PMSTAT_PMSTAT_MASK)== 4)
    {
         return_value = 0x14;
    }
    /* The PMPROT register may have already been written by init code
     If so then this next write is not done.
     PMPROT is write once after RESET
     this write-once bit allows the MCU to enter the
     very low power modes: VLPR, VLPW, and VLPS
     */
    SMC_PMPROT = SMC_PMPROT_AVLP_MASK;

    /* Set the (for MC1)LPLLSM or (for MC2)STOPM field
     to 0b010 for VLPS mode -
     and RUNM bits to 0b010 for VLPR mode
    */
    SMC_PMCTRL &= ~SMC_PMCTRL_RUNM_MASK;
    SMC_PMCTRL  |= SMC_PMCTRL_RUNM(0x2);
    /* Wait for VLPS regulator mode to be confirmed */
    for (i = 0 ; i < 10000 ; i++)
    {
        /*
            check that the value of REGONS bit is not 0
             once it is a zero we can stop checking
        */
      if ((PMC_REGSC & PMC_REGSC_REGONS_MASK) ==0x04)
        {
            /* 0 Regulator is in stop regulation or in transition
            to/from it
            1 MCU is in Run regulation mode
            */
      }
      else  break;
    }
  if ((PMC_REGSC & PMC_REGSC_REGONS_MASK) ==0x04)
    {
      return_value = 0x24;
    }
  /* SMC_PMSTAT register only exist in Mode Controller 2 MCU versions */
  if ((SMC_PMSTAT & SMC_PMSTAT_PMSTAT_MASK) == 4)
    {
      return_value = SMC_PMSTAT;
    }
  return (return_value);
}

网友A:
这个功耗,说明没有进入VLPR。
楼主可以参考官方的KL26的低功耗例程:
                if ((SMC_PMSTAT & SMC_PMSTAT_PMSTAT_MASK)== 4)
                  exit_vlpr();
                 /*Maximum clock frequency for this mode is core 4MHz and Flash 1Mhz*/
                printf("Press any key to enter VLPR\n\r ");
                uart0_getchar(UART0_BASE_PTR);
                printf("Configure clock frequency to 4MHz core clock and 1MHz flash clock\n\r ");
                op_mode = what_mcg_mode();
                if(op_mode==PEE)
                {
                  vlp_clock_config(BLPE);
                } else if (op_mode==FEI)
                {
                  vlp_clock_config(BLPI);
                }
                clockMonitor(OFF);
                /*Go to VLPR*/
                enter_vlpr();   // get out of VLPR back to RUN
                if ((SMC_PMSTAT & SMC_PMSTAT_PMSTAT_MASK)== 4){
                    printf("  in VLPR Mode !\n\r ");
                } else if ((SMC_PMSTAT & SMC_PMSTAT_PMSTAT_MASK)== 1){
                    printf("  in Run Mode  !\n\r ");
                    clockMonitor(ON);
                }

网友B(点评):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1、没进低功耗
2、IO配置有问题

楼主:
Thank,按是个初学者,试试

楼主:
KL26的代码能直接下载到KL1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耗,说明没有进入VLPR。
楼主可以参考官方的KL26的低功耗例程:
                if ((SMC_PMSTAT &  ...

参考了还是没有进入VLPR,在RUN模式。用的是外部晶振8M,RTCCLK空着。情况下能进入VLPR

楼主:
引用 楼主:
参考了还是没有进入VLPR,在RUN模式。用的是外部晶振8M,RTCCLK空着。情况下能进入VLPR ...

硬件和软件的配置条件下能进入VLPR?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和软件的配置条件下能进入VLPR?

On-chip voltage regulator is in a low-power mode that supplies only
enough power to run the chip at a reduced frequency. Only MCG
modes BLPI and BLPE can be used in VLPR.
你有没有把时钟模式给转了?只能是BLPI或者BLPE。
而且主频不能超过4Mhz,bus不能超过1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chip voltage regulator is in a low-power mode that supplies only
enough power to run the chip a ...

把时钟转成BLPE了,你说的主频不能超过4Mhz,bus不能超过1Mhz,这个怎么设置和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时钟转成BLPE了,你说的主频不能超过4Mhz,bus不能超过1Mhz,这个怎么设置和计算 ...

这个很好算的,

如果是BLPE,那么就是不使用FLL,PLL直接使用外部晶振到core。
那你看上图中,分频的地方就只有OUTDIV1了,所以你把8M做个2分频,就可以到4M了。
然后OUTDIV4再做个4分频,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最近我也在做MSP430的低功耗,LPM3都有10mA.:Q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算的,

如果是BLPE,那么就是不使用FLL,PLL直接使用外部晶振到core。

我是仿照你给的例程写的如下,应该是4M和1M了,不知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op_mode = what_mcg_mode();
                                  if(op_mode==PEE)
                                  {
                                    vlp_clock_config(BLPE);
                                  } else if (op_mode==FEI)
                                  {
                                    vlp_clock_config(BLPI);
                                  }
                                  clockMonitor(0);
                           enter_vlpr();
//--------------------------//
  vlp_clock_config(BLPE);     的代码如下
PEE_to_BLPE();
    OSC0_CR |= OSC_CR_ERCLKEN_MASK;
    /* External Reference is 8 MHz so div by 2 for sysclk and div 4 for flash clock*/
    SIM_CLKDIV1 = (   SIM_CLKDIV1_OUTDIV1(1)
                    | SIM_CLKDIV1_OUTDIV4(3) );
     MCG_C1 |= MCG_C1_IRCLKEN_MASK; // enable irc
    MCG_C2 |= MCG_C2_IRCS_MASK;    // select fast irc
    MCG_SC &=  ~MCG_SC_FCRDIV_MASK;  //set to div by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算的,

如果是BLPE,那么就是不使用FLL,PLL直接使用外部晶振到core。

RTC oscillator 没接有问题吗

网友E:
功耗有些高,是不是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啊

楼主:
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Hel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仿照你给的例程写的如下,应该是4M和1M了,不知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op_mode = what_mcg_mode();
     ...

你看我给你的代码了吗?
vlp_clock_config直接用官方的,不要自己写。
其实你可以直接用我给你的工程,把头文件什么的改成你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仿照你给的例程写的如下,应该是4M和1M了,不知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op_mode = what_mcg_mode();
     ...

或者,你把你的代码给我,我帮你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C oscillator 没接有问题吗

你是说RTC_CLKIN吧,这个不接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把你的代码给我,我帮你修改。

谢谢,

code

网友A:
你这个代码我测了,在我的FRDM-KL26的板子上,
我把这段代码:
                   op_mode = what_mcg_mode();
                                  if(op_mode==PEE)
                                  {
                                    vlp_clock_config(BLPE);
                                  } else if (op_mode==FEI)
                                  {
                                    vlp_clock_config(BLPI);
                                  }
                                  clockMonitor(0);
                                  enter_vlpr();
    while(1);
放到了Pit_Init(1);
前面,测试功耗大概500uA。
所以代码是能够进入VLPR的。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的电流测试点对不对呢?
不要包含你其他电路,值包含你MCU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RTC_CLKIN吧,这个不接没关系。

VLPS 模式下能用RTC 报警中断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VLPS 模式下能用RTC 报警中断吗?

你是想用报警中断唤醒是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的电流测试点对不对呢?
不要包含你其他电路,值包含你MCU的电流。 ...

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单步跟踪调试时返回的模式是1,不是VLPR(4)?但检测的电流和直接运行的电流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报警中断唤醒是吗?
可以的。

VLPS模式下用RTC报警中断唤醒,中断程序中该如何写?和VLPR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VLPS模式下用RTC报警中断唤醒,中断程序中该如何写?和VLPR一样吗?

你只要配置好中断就行呢了。
等到时间之后,RTC会产生中断唤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单步跟踪调试时返回的模式是1,不是VLPR(4)?但检测的电流和直接运行的电流基 ...

你查看的是什么模式?什么寄存器?

楼主:
SMC_PMSTAT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的是什么模式?什么寄存器?

SMC_PMSTAT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配置好中断就行呢了。
等到时间之后,RTC会产生中断唤醒的。

和VLPR一样配置RTC中断,没唤醒。是不是有区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和VLPR一样配置RTC中断,没唤醒。是不是有区别

RTC 时钟源可选择System oscillator (OSC32KCLK)吗?有什么条件?

网友F:
感觉功耗有些大,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G:
初学者路过,学习了

网友H(2018-07-21):
也遇到这个问题,好像卡在了什么内部电压调整器上,一直没有稳定,不知道前面哪里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