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linux内核移植的问题2

楼主(2015-07-02):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移植linux内核到友善之臂的mini6410平台上。移植完成DM9000网卡驱动后,编译linux内核,遇到以下错误:error:’struct dm9000_plat_data’ has no member named ’param_addr’。可是,我已经在/include/linux/dm9000.h文件中添加了param_addr成员。但是,仍然编译报错。请教其中的原因,谢谢。代码如下:
        代码所在文件:/include/linux/dm9000.h
        struct dm9000_plat_data {
                unsigned int        flags;
                unsigned char        dev_addr[6];
                unsigned char   param_addr[6];

                /* allow replacement IO routines */

                void        (*inblk)(void __iomem *reg, void *data, int len);
                void        (*outblk)(void __iomem *reg, void *data, int len);
                void        (*dumpblk)(void __iomem *reg, int len);
};

网友A:
QS-PTE9简介
1.        不用考虑移植难 ,我们搭建的有虚拟系统移植不再是难事。
2.        开发环境和电脑PC一样,只需要你在PC端写好程序经过交叉编译就可以在板子运行。这点适用于以前只会在pc端开发的,可以把你写的程序直接移植到开发板上运行,板子支持C,C++,opencv,当然我们也有自己函数库供大家使用。
3.        提供了专业的图像采集程序源代码,以及图像处理算法优化指南,引导您写出能够实时运行的视觉应用程序。技术服务终身制
4.        速度很快。四核1.2G主频,2G DDR3。
5.         功耗4W、体积100mm×72mm。
6.        包含物品,触摸屏,相机,3根串口线等,开发需要的我们已经配好了

楼主:
谢谢ambercctv,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