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设备树中的IO配置问题

楼主(2015-07-02):
IO, mx, AD, AN, GPIO
浏览一下Imx6q的设备树关于IO配置的问题,还有个问题没弄明白:
MX6QDL_PAD_NANDF_D0__GPIO2_IO00 0x80000000
MX6QDL_PAD_NANDF_D1__GPIO2_IO01 0x80000000
MX6QDL_PAD_NANDF_D2__GPIO2_IO02 0x80000000
MX6QDL_PAD_NANDF_D3__GPIO2_IO03 0x80000000
就是这个后面的 0x8000000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imx6上还没有搞过dt的相关东西......关注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yocto 1.7.1 linux 3.14.xx

网友B(2015-08-05):
楼主你好,这里指的是地址,建议你参考芯片的参考手册来看。

网友C:
可以参考内核里的Doc,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具体后面数字的含义是需要对照芯片的参考手册看寄存器的

网友A:
看来大家都在搞device tre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