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测试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7-02):
现采用市面上比较通用的红外遥控接收器件VS1838B,搭建了一个电路,拟实现当发送方发出频率为38KHZ,波长为940nm的红外线时,VS1838B能够接收到并此时能够驱动一个LED亮。
看资料上说,VS1838B在没有接收到38KHZ红外载波时,Vout管脚输出高电平,接收到38KHZ红外载波时,Vout管脚输出低电平。所以搭建了一个如下电路:

现在的情况是:VS1838B接收端一直上电工作,5V供电。红外发送端上电一瞬间,VS1838B 组成的接收电路的LED会闪一下(说明VS1838B的Vout输出管脚拉低,有接收到38KHZ红外线),就熄灭了,并不会再亮。重新给红外发送端上电,接收端就又闪一下。
这种情况和预期的希望接收端的LED收到38KHZ红外载波后一直常亮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呢?网上查询了下,有的说是VS1838B内部VGA导致的,但并未说明具体原因。
所以在此,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1、为什么接收端在接收到一直持续的38KHZ载波,只是刚开始的时候LED闪一下,而不是LED一直常亮(VS1838B的Vout管脚一直输出低电平)?
2、如何设计或配置才能使38KHZ红外线接收到时,接收端的LED常亮?
先谢谢了。。。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输出波形。
注意和VS1838B手册里那个测试的输出波形对比

网友B:
援引:"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不能输出持续的高、低电平。"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highlight=1838

网友C:
换一个能接收连续波的接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能接收连续波的接收头

有推荐的接收器件吗?VS1838B貌似确实不能持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援引:"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不能输出持续的高、低电平。"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呃,好吧,一语道破天机。。。。幸好我这是通过MCU控制的,那可以输出脉冲的38KHZ红外线实现。请问要实现持续的高低电平输出,采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自己用红外二极管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援引:"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不能输出持续的高、低电平。"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呃,好吧,一语道破天机。。。。幸好我这是通过MCU控制的,那可以输出脉冲的38KHZ红外线实现。请问要实现持续的高低电平输出,采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需要自己用红外二极管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输出波形。
注意和VS1838B手册里那个测试的输出波形对比 ...

输出波形看不出个什么来,但只要发射的38KHZ不是连续的,就会有高低电平变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波形看不出个什么来,但只要发射的38KHZ不是连续的,就会有高低电平变动。。。 ...

VS1838B手册里的测试波形,有No Burst的最短时间要求,没看吗?

网友D:
建议用电视机遥控器发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1838B手册里的测试波形,有No Burst的最短时间要求,没看吗?

是有看到这个,不过忽略之了。。。我再研究下这个参数。。。(⊙﹏⊙)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看到这个,不过忽略之了。。。我再研究下这个参数。。。(⊙﹏⊙)b

加油

网友E:
接收端用个MCU,一切都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端用个MCU,一切都解决啦

接收端用一个MCU,请问具体是指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F:
将 R1 换成330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接收端用一个MCU,请问具体是指怎么办呢?谢谢

R1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呃,好吧,一语道破天机。。。。幸好我这是通过MCU控制的,那可以输出脉冲的38KHZ红外线实现。请问要实现 ...

解决办法-当MCU检测到红外接收头的信号后,由MCU控制输出持续的高或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决办法-当MCU检测到红外接收头的信号后,由MCU控制输出持续的高或低电平 ...

嗯,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可是我还想不发送红外载波时,就熄灭LED,这样的话,一体化的接收头检测不到啊。另外R13看手册上介绍,其作用是减少电源波动对器件造成的干扰。我想应该是串联接法,能够减小电源上可能出现的波动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可是我还想不发送红外载波时,就熄灭LED,这样的话,一体化的接收头检测不到啊 ...

滤波的话 换成电感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滤波的话 换成电感效果更好

应该是的,成品的时候可以如此考虑,多谢这个意见,很有价值。

楼主:
根据各位朋友意见,再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最后终于搞明白了这个问题:红外一体接收头分“电平式”和“脉冲式”,市面上大多使用的均是脉冲式,电平式的较少,了解到其中一种叫:CHQ0038G,我准备去某宝上买来试一下。。。就是不知道抗干扰能力如何,,,还是觉得加了铁壳子的稳当点。。。。

楼主:
目前市面上红外线接收头有两种,一种是脉冲型、另一种是电平型,绝大部分38KHZ的红外线接收头是脉冲型的,电平型的市面上见得比较少。

电平型的红外线接收头:接收连续的38K信号,可以输出连续的低电平,时间可以无限长。其内部放大及脉冲整形是直接耦合的,所以能够接收及输出连续的信号。

脉冲型的红外线接收头:只能接收间歇的38K信号,如果接收连续的38K信号,则几百ms后会一直保持高电平,除非距离非常近(二三十厘米以内)。其内部放大及脉冲整形是电容耦合的,所以不能能够接收及输出连续的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收端用一个MCU,请问具体是指怎么办呢?谢谢

研究一下单片机红外解码,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H:
好强大的网友啊。有问题直接解决

网友I:
也正想用VS1838B做一个接受电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