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0-10V的电压信号控制输出0-30V的电源电压

楼主(2015-07-02):
客户有个产品需要测试,用0-10V的电压信号控制输出0-30V的电源电压。因为对电源方面不大懂,所以第一想法是用单片机采集0-10V的电压,再通过PWM控制PMOS管输出,但是不线性,效果不好。用LM317的话,不知道怎么用单片机控制无级调压,或者大侠们给个好提议,谢谢

网友A:
0-10V电压信号输入,0-30V电源电压输出,用运放可以实现无级调压,还可以实现无级调电流,类似于调光电源。0-10V是外接的电源,用这个0-10V分压之后,加在运放正相输入端作为电压基准或电流基准,运放反相输入端作为电源输出端的采样电压输入脚,就可以调电压或电流了,但是要想电压调到0,估计要加辅助电源

网友B:
直接电源电路就可以了,不需要MCU来控制。

楼主(2015-10-09):
引用 网友B:
直接电源电路就可以了,不需要MCU来控制。

怎样的电源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的电源电路?

就是输入0-10V,放大3倍到0-30V,输出跟随,增加电流驱动能力。
如果电流比较大,电路会复杂一些。
实际电路还得考虑限流短路保护,考虑功耗。

网友C:
你30V的电压需要的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