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急急急急!!!!stm32L151功耗问题

楼主(2015-07-02):
用STM32L151做一个两线制电流输出的产品。外设开了ADC,DAC,DMA,TIM2,USART,用外部8M晶振。正常运行下来测试功耗达到8mA左右。
请问下,怎么才能降低这个功耗呢?

楼主:
在线等研友来讨论

网友A:
降低主频。将主频降到1M试试。

楼主:
降低频率是可以把功耗降下来一些。但按照手册说说明8M的频率,运行功耗应该在2mA左右的呀。现在差的 太多了

刚把VDDA的电源断掉后,测试了下功耗就变成0.6mA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有没有知道原因的呀?

网友B:
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就进入休眠

楼主:
系统需要一直采集数据,然后计算通过DA输出的。我看资料上正常运行的功耗应该在2mA左右
想请问下这个2mA是只的任何外设都不开的情况下嘛?我把外设关闭功耗也要3.5mA。

楼主:
明天继续在线等

网友C:
加上AD,DA等,功耗是会大点;
能关的尽量关掉;

楼主:
谢谢了。现在打算用休眠模式。请问下,休眠模式下,可以用定时器中断唤醒吗?需要怎么唤醒呢?

网友D:
不使用的模块,都进入休眠,用的时候再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