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采集并算电压有效值的问题

楼主(2015-07-02):
RT,用STC12C5A60S2单片机自带的AD采集电压信号。
本来计划每1毫秒采集的电压数据样本,计算平方,积累到1000个样本后求和,平方和除以1000,再开根号后就得到电压的均方根。写了写程序,显示是0。而且,运算中感觉数值太大,难道要用到float型?想问问这种计算有没有比较好的程序模板可以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
那怎么出来0的,平方后,都是大于等于0的吧。
前面的1000个数据平方累加,用ulong类型应该够大了吧。你的ADC是10bit的吧,实际0V对应VCC/2还是0V?
最后开根号可以用浮点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出来0的,平方后,都是大于等于0的吧。
前面的1000个数据平方累加,用ulong类型应该够大了吧。你的AD ...

不知道呢,所以我觉得是数据类型设定有问题?

楼主:
我把那点儿程序截取下来看看:

unsigned long VOL;  //存采集电压的平方值
float SUM=0;        //累加求和
uint number=1;      //采集次数
uint Ueff;          //电压均方根值
int voltage;  //每1ms采集到的电压瞬时值
extern uint U; //经内部转化产生10位二进制数

/*****定时器0 1ms 中断*****/
void timer0IntProc() interrupt 1
{
    TL0 = TIMER_LOW;                  //方式1,产生1ms定时的初值。晶振11.0592MHz
    TH0 = TIMER_HIGHT;
    voltage=U*17-8453;         //电压转换公式计算后的结果:[3302×0.512×(5U/1024-5/2)]/5,再乘以10,四舍五入而得
        VOL=voltage*voltage;
        SUM=VOL+SUM;
        number++;
        if(number==1001)
        {
         number=1;
         SUM=SUM/1000;
         Ueff=sqrt(SUM);
         SUM=0;
         }
}

Ueff拿去再给12864作显示用。

网友B:
发代码出来分析下

网友C:
没看程序。每个采样点计算绝对值(就是减中点电压取绝对值),然后平方和,要用32位的整数计算,最多可以做4096个采样不溢出。准确性还可以的,但是幅度很小时,准确度下降,比如测量220V,一般校准后做到1%没有问题,但是再测量一个几V的,误差会大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那点儿程序截取下来看看:

unsigned long VOL;  //存采集电压的平方值

不要在定时器中断里运行一些浮点计算函数。
有些函数,要求在主程序里计算。
中断程序里,只计算ulong类型的平方和。

网友D:
LZ你采集的是工频(50Hz)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定时器中断里运行一些浮点计算函数。
有些函数,要求在主程序里计算。
中断程序里,只计算ulong类 ...

我改成ulong,也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采集的是工频(50Hz)信号?

是啊,咋知道的?

网友A:
你要有合适的调试办法。
voltage每次赋予一个固定的值,看看结果多少。
C51的数学计算,要自己仔细计算一下是否溢出。
keil下可以直接软件仿真的。

网友A:
还有,U是什么?

网友E:
我感觉你可以先测试一下每次读取到的电压值,如果每一次的电压值都对的话,再考虑是不是数据类型或算法的问题,Ueff电压平方根值最好定义成float类型的值,然后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把电压值放大10的倍数进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U是什么?

U是AD采进来的原始数据,10位二进制数。0~1023

网友D:
工频信号采样,哪有1ms采一次的。。。
一般来说16点采样、24点、32点是常用的方法。
如果信号中有很多谐波,用傅里叶算法做滤波和计算。
如果只为了算有效值,最简单的就是24点数据相加再除以24.(24点采样时,所有数均为正数)

网友D:
LZ,给你个资料,你自己看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U是AD采进来的原始数据,10位二进制数。0~1023

VOL=voltage*voltage;
这个语句错了,VOL是4字节的,后面是2字节的,结果还是2字节的,溢出了。

VOL=voltage*voltage*1ul; 这样,运算按ULONG 处理.

网友F:
感觉还是中断里设置标志位,处理在中断外处理好。

网友A:
C51里,我研究过,8*8=16,16*16还是16,应该把16强制转换成32bit的。

网友G:
涉及到那么多数据的计算,建议每次采样后进行计算,取平方,累加,并除以1000,和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L=voltage*voltage;
这个语句错了,VOL是4字节的,后面是2字节的,结果还是2字节的,溢出了。 ...

VOL是4字节的,voltage是2字节的。应该是voltage相乘后,自动被隐式转换成4字节赋值给VOL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L是4字节的,voltage是2字节的。应该是voltage相乘后,自动被隐式转换成4字节赋值给VOL吧? ...

16*16还是16的,就是这里溢出了。我MCU的软件设计的多了,可以肯定是这里有问题。
要先强制转换一下。
另外,1毫秒的定时,你要计算这么多,估计时间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16还是16的,就是这里溢出了。我MCU的软件设计的多了,可以肯定是这里有问题。
要先强制转换一下。
另 ...

VOL=(long)(voltage*voltage);这样吗?

网友A:
VOL=(long)voltage*voltage
你的voltage,最好先取绝对值,最好是uint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L=(long)voltage*voltage
你的voltage,最好先取绝对值,最好是uint类型。

貌似还是不行。。看来我对数据类型的了解太low了

网友A:
因为,带符号数和不带符号数,强制转换,有很多问题的。
类型最好一致,一会int,一会long,一会ulong,自然问题很多的。

网友A:
int到long,uint到ulong,这些强制转换没有问题。
类型还是先搞一致呀,不要一会有符号一会无符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到long,uint到ulong,这些强制转换没有问题。
类型还是先搞一致呀,不要一会有符号一会无符号的。 ...

方便QQ聊一下吗?
我的是:17276594,谢谢!

网友H:
为何要平方?

网友I:
uint16_t isqrt32(uint32_t x)
{
  uint32_t m, y, b;
  m = 0x40000000;
  y = 0;
  while (m != 0) {
    b = y | m;
    y = y >> 1;
    if (x >= b) {
      x = x - b;
      y = y | m;
    }
    m >>= 2;
  }
  return y;
}

uint16_t rms(uint16_t * ptr)
{
  uint64_t t = 0;
  uint16_t i;

  for (i = 0; i < BUF_SIZE; i++){
    t += (uint32_t) * ptr * (uint32_t) * ptr;
    ptr++;}
  return (isqrt32(t / BUF_SIZE));
}

在Cortex-M3 @56MHz上面实测,输入数据流1Msps的情况下,该运算CPU负载率约65%。

死太惨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Cortex-M3 @56MHz上面实测,输入数据流1Msps的情况下,该运算CPU负载率约65%。

死太惨没试过。 ...

这是啥?

楼主:
均方根值,就是求有效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给你个资料,你自己看下吧

谢谢,我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问一个问题:
voltage=U*17-8453;这句,若voltage和U都是uint型,U*17-8453结果如果是负数(比如U=0时),voltage的值应该是什么?8453吗?还是什么别的数??

网友J:
楼主把51用的飞上天了。先不看程序,说说思路,8位单片机做32位乘法。1ms采样一次,均方根法意味着最少1ms以内要算一次32*32乘法。好牛X。51是没有乘法器的,只是不知道算一次32*32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把51用的飞上天了。先不看程序,说说思路,8位单片机做32位乘法。1ms采样一次,均方根法意味着最少1ms ...

不好意思确实不太了解,因为以前只用过51。。
这样就必须替换了吗?请问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呢?

网友K:
先不要试1000点,先搞个10个点试试对的话再累加上去找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楼主把51用的飞上天了。先不看程序,说说思路,8位单片机做32位乘法。1ms采样一次,均方根法意味着最少1ms ...

32*32,51的速度还可以的,因为51有8*8=16的乘法器。但是1ms,这么多算法,应该来不及。

网友L:
18楼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今天忙了一天,明天一定再好好试试!!

网友M(2015-09-23):
如果是50hz,1ms一个点,20个点就可以看到结果了,先20个点看看,再40个点,80,160,320,640个点看看什么时候出现0结果

网友N(2015-11-06):
现在调试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