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应用wifi 模块的必备知识

楼主(2015-07-02):
大家好:
       问一个比较弱的问题, 假如一个cpu(STM32或dsp)+一个WIFI模块算是一个单元, 现在我想让几个这样的单元相互传输数据(可以1主多从,也可不分主从).
那么我应该从那里入手,学习哪些知识呢.

网友A:
学习理解无线局域网的结构、组网方式,特别是协议。如果要用到操作系统,那么还需要对操作系统足够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理解无线局域网的结构、组网方式,特别是协议。如果要用到操作系统,那么还需要对操作系统足够熟悉。 ...

学习理解无线局域网的结构、组网方式,特别是协议   应该从那里入手呢,有这方面的书籍或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理解无线局域网的结构、组网方式,特别是协议   应该从那里入手呢,有这方面的书籍或资料吗 ...

书肯定有,去书店找吧,零散的资料网上很多,先弄懂计算机如何组网。

网友B:
现在与楼主碰到相同的问题,我想用MCU+WIFI或者买块CC3200;现在不知道采取哪种方案了;不知楼主怎么样了

网友C:
如果用路由,你只需需要开发应用协议。
如果不能用路由,那就需要自创组网、协议、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