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08 PWM控制电机问题

楼主(2015-07-02):
芯片使用:
用TPM1的CH0和CH1通道产生中央对齐的PWM波,分别控制2个NMOS,当PWM为高的时候MOS关断,PWM为低的时候MOS导通。
初始化程序:PE自动生成)周期为2ms
  void TPM1_Init(void)
{
  (void)getReg8(TPM1C0SC);             /* Channel 0 int.flag clearing (first part) */
  /*TPM1C0SC: CH0F=0,CH0IE=1,MS0B=1,MS0A=0,ELS0B=1,ELS0A=0,??=0,??=0 */
setReg8(TPM1C0SC, 0x68U);           /*Int. flag clearing (2nd part) and channel 0 contr. registersetting */
setReg16(TPM1C0V, 0x3E80U);         /*Compare 0 value setting */
  (void)getReg8(TPM1C1SC);             /* Channel 1 int.flag clearing (first part) */
  /*TPM1C1SC: CH1F=0,CH1IE=1,MS1B=1,MS1A=0,ELS1B=1,ELS1A=0,??=0,??=0 */
setReg8(TPM1C1SC,0x68U);            /*Int. flag clearing (2nd part) and channel 1 contr. registersetting */
setReg16(TPM1C1V, 0x3E80U);         /*Compare 1 value setting */
  /*TPM1SC: TOF=0,TOIE=0,CPWMS=0,CLKSB=0,CLKSA=0,PS2=0,PS1=0,PS0=0 */
setReg8(TPM1SC, 0x00U);             /*Stop and reset counter */
setReg16(TPM1MOD, 0x3E80U);         /*Period value setting */
  (void)getReg8(TPM1SC);               /* Overflow int.flag clearing (first part) */
  /*TPM1SC: TOF=0,TOIE=1,CPWMS=1,CLKSB=0,CLKSA=1,PS2=0,PS1=0,PS0=0 */
setReg8(TPM1SC, 0x68U);             /*Int. flag clearing (2nd part) and timer control register setting */
}
TPM1调用程序:
if (PTBES_PTBES1==0) //如果是捕获下降沿,则此时的hal信号为高电平
{
  if(duty>50)
    {
       TPM1C1SC=  0x00;
       TPM1C1SC=0x64;
       TPM1C1V=(duty-DEAD_TIME);  //设置死区时间16*0.125=2us;
      }
    else
      {
        TPM1C1SC = 0x00;
        TPM1C1SC=0x68;
        TPM1C1V=16000;
       }
    TPM1C0SC=  0x00;    *Channel 0 int. flag clearing (first part) */
     TPM1C0SC = 0x68;     /*Int. flag clearing (2nd part) and channel 0 contr. registersetting */
      TPM1C0V=duty;                   //????????????????????
                //设置死区时间,主动续流

       TPM1SC= 0x00;                       /*Stop and reset counter */
       TPM1MOD =16000;                     /* Period valuesetting */
       (void)(TPM1SC == 0);                 /* Overflow int.flag clearing (first part) */
       TPM1SC = 0x68;                      //中央对齐,66.5us
      }

if(PTBES_PTBES1==1) //如果是捕获上升沿,则此时的hal信号为低电平
    {
      if(duty>50)
         {
           TPM1C0SC =0x00;
           TPM1C0SC=0x64;
           TPM1C0V=(duty-DEAD_TIME); //设置死区时间16*0.125=2us;
           }
     else {
           TPM1C0SC= 0x00;
           TPM1C0SC=0x68;
           TPM1C0V=16000;
           }
     TPM1C1SC =0x00;        /* Channel 0 int.flag clearing (first part) */
     TPM1C1SC = 0x68;     /*Int. flag clearing (2nd part) and channel 0 contr. registersetting */
     TPM1C1V = duty;  //????????????????????
     TPM1SC = 0x00;                       /* Stop and resetcounter */
     TPM1MOD =16000;                   /* Period valuesetting */
     (void)(TPM1SC == 0);                 /* Overflow int.flag clearing (first part) */
     TPM1SC = 0x68;        //中央对齐,66.5us15KHz调速频率
}
问题描述:
     上电瞬间捕获2个通道的波形如下:
如图中红圈所示:上电时存在同时为低电平1ms左右,之后为互补的PWM波形。
疑惑的问题:
1、  如何避免这个同时为低的电平
2、  在程序中可以看到,程序交替的改变通道CH0和CH1的工作模式。不断的初始化TPM1及其2个通道的工作模式,是否会引起TPM1工作不正常,会带来什么不良后果
3、  看程序中对TPM1的使用是否有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