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助)I.MX6用SD卡不能启动,用串行下载可以启动,是什么.....

楼主(2015-07-02):
公司新做了一个项目,采用I.MX6D作为主控芯片,采用PMIC  MMPF0100F0NP为其供电,用SD2作为启动SD信号。现在配置为SD2启动启动不了(板上的EIM配置和开发板MCIMX6Q-SDB一样),但是采用串行下载可以启动,并且在LINUX下面向SD卡读写数据。怀疑是板上的PMIC的上电时序有问题。
如下:(也可见附件)

        不能启动板子的上电时序
主控芯片为MCIMX6D6AVT10AC
采用pmic为MMPF0100F0EP
电源名        时间(mS)        电压(V)
SYS_4V2                0                4.27
VSNVS_3V0        9                2.98
VDDCORE                17                1.370
VDDSOC                19                1.365
DDR_1V5                21                1.495
GEN_3V3                25                3.25
AUX_3V15                28                3.13
VGEN1_1V5        33.5                1.49
VGEN2_1V5        35.5                1.49
VGEN3_2V5        37.5                2.49
VGEN4_1V8        29.5                1.79
VGEN5_2V8        40                2.79
VGEN6_3V3        40                3.28
DDR_VREF                22                0.745
PMIC_5V                27.5                4.99
板上能够测到CPU的24MHZ和32.768MHZ

我测了一下开发板(能够正常启动)的部分电压:
主控芯片为MCIMX6D6AVT10AC
电源名        时间(mS)
SYS_4V2                0
VSNVS_3V0
VDDCORE        13
VDDSOC                14
DDR_1V5                15
GEN_3V3                19
AUX_3V15        22.5
VGEN1_1V5        26.5
VGEN2_1V5
VGEN3_2V5
VGEN4_1V8        26
VGEN5_2V8        26.5
VGEN6_3V3        24
DDR_VREF
PMIC_5V                27

会不会是PMIC 的启动时序导致了I.MX6的不能启动,还是说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A:
SD2是可以启动的,拨码开关配置对了么?还有就是sd的烧写步骤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2是可以启动的,拨码开关配置对了么?还有就是sd的烧写步骤正确么?...... ...

BOOT配置是对的  SD的烧写步骤也是正确的,但就是用SD卡不能启动

网友B:
VSNVS_3V0这个跟启动有关系,其他的没什么太大关系,除非是电压不对,启动跟PMIC的时序也没关系

网友C:
楼主测测电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测电压有没有问题

确实是电压的问题   DDR_VREF在启动之后的1.2秒内是错误的1.5V电平,1.2S之后才工作正常输出0.75V,是产生0.75V的两个引脚上的0.1UF电容有问题  更换了就工作正常了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还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