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楼主(2015-07-02):
我想做一个逆变器,而且还是带动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2瓩-4瓩,频率固定50Hz,工业上使用的那种
请问输出波形是方波,还是正弦波??貌似方波也能够使电动机转动,并且感觉选择正弦波有点多余,再并且输出波形是方波会容易实现
请问输出波形是方波好,还是正弦波好??谢谢了

网友A:
“貌似方波也能够使电动机转动”
可以。

“感觉选择正弦波有点多余”
绝非多余。

方波驱动电机,损耗要比正弦大得多,电机力矩小且发热较严重。
方波容易实现,但方波带来的问题也很严重。

网友B:
这个根据电动机特性就决定了选择正弦波

网友C:
电机驱动方波是正在被淘汰的技术,正弦波是大势所趋呀

楼主:
请问输出波形是方波好,还是正弦波好??谢谢了

实际上,我不应该这样问,对于电动机的运转,毫无疑问,当然是正弦波好
我应该这样问,
1 . 如果上述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商品(产品),可否做成方波??
2 . 做成方波有多少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