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SPI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02):
各位,我想用 STM8S的SPI口做从机,一主多从通信,主机是别的控制器,cs脚主够多。作为从机的STM的MISO都接在了一起,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数据冲突?  有此顾虑因为在STM8的资料中没有看到从模式下,在当NSS脚没有被选中的师傅,MISO是高阻态的任何描述。

楼主:
再发一遍,更正下错别字。
各位,我想用 STM8S的SPI口做从机,一主多从通信,主机是别的控制器,cs脚足够多。作为从机的STM8S的MISO脚都接在了一起,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数据冲突?  有此顾虑因为在STM8的资料中没有看到在从模式下,在当NSS脚没有被选中的时候,MISO是高阻态的任何描述。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控制好片选型号就可以。

网友B:
可以;

你从机多的话,要算下驱动能力,3,4个的话没啥问题;

网友C:
我也来学学,涨涨见识

网友:
SPI的主从关系是在通信的瞬间 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