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 DC-DC 10UF/6.3V/0603 电容短路

楼主(2015-07-02):
大神们。我现在有个遇到问题。10UF/6.3V/0603 电容短路。去年12月份的。现在返回来很多坏板。是5V 供电这一路的。上面有4个 10UF的用在不同位置。但有三个位置容易坏。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容耐压不够~~~

起码两倍以上!!!

网友B:
5V 电压 用6.3V的电容
略显耐压不够 如果是陶瓷电容 还勉强可以
钽电容的话 肯定坏的概率更多
你用的什么电容?

哥哥耶,你用过0603封装的钽电容??!

网友C:
如果电源电压比较稳定,也不应该有这么多损坏吧,故障率多少?
应该还是电容的质量有问题,或者你的电压不稳。

网友D:
耐压不足。

网友E:
电容耐压问题,你可以选择10-16v级别的

网友F:
6.3V的陶瓷,要击穿的话,估计电压得50V以上。
有可能电容在生产或使用过程中有受机械应力,导致内部破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把电容给厂家分析说是应力损坏

网友G:
上面那些说耐压不够的能说说你们的理论么

网友H:
非要满额使用,坏是当然了,必须是降额使用才对,特别是电容,电解电容分进口,国产,进口是实打实的标的,上个等级不合格品,标成下个等级的,国产的虚标,必须是降额使用,钽电容,特别小心使用,一旦有损伤,立马进入恶性循环,直到损坏,电解有自愈性能,我就不明了,明明标的是6.3V的电容,有人说可以用到50V,你当厂家是白痴吗?这也是成本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把电容给厂家分析说是应力损坏

是什么应力?机械应力还是电压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