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解答

楼主(2015-07-02):
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我的STM32F103的管脚,发没有配置的管脚输出电压有的是5V,有的是3.3V,不知为何,是片子坏了吗?

网友A:
没坏,正常啊。io状态默认是浮空输入

楼主:
但5V怎么解释呢,我供电3.3V,IO口输出最大也应该是3.3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5V怎么解释呢,我供电3.3V,IO口输出最大也应该是3.3啊

有这种怪事啊;
图贴出来看看;

可能其它外部设备引起的;
正常的话,即使芯片坏了,也不该是5V啊;

楼主:
感谢楼上提醒,确实是外设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