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6.00元(功能说明)
[PADS] 【原创连载】小关学pads

楼主(2015-07-02):
        最近的自己太盲目了,啪啦啪啦冒出一堆自己想学习的(各种兴趣一拥而上),从英语口语到听力到书法,再到stm32 以及拉雅播音and学习pads。。还一股脑儿想赚钱,,混乱的思维混乱的我,悄无声息,七月来了,要总结吗?除了口语有天天练习外,其余都没用突破性的进展。没有后悔和懊恼,只是想静静的思考、想做出改变。
       电子是我的爱好,也注定是我将来工作的方向,如果现在的我还一味将大把时间投入到别的事情上,我想,到八月,我还是会有同样的心情——想要改变。如果是这样、就这个月,就今天吧!

       我只想认真专注学一样儿东西,就从pads开始(不要问我为什么,已经决定了。等你也有想挑战一件事情的想法时,自然就会知道要做什么的)。
       具体如何学?时间安排?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还没具体的计划,目前我手里只有从图书馆借来的一本关于pads原理图和PCB设计的书(之前有过一点AD的基础)。照着书上的步骤,先学会,再设计自己的板子,一步一步来。每天做好记录,监督自己。

       小伙伴们, come on!

楼主:
0703第二天学习了原理图部分,基本的设置都get了,一下是相关自己要注意的笔记。明天目标:要完成电压调节电路以及放大电路的原理图。并继续往后学习。

1、如下面两图的比较,在库元件中电容时,若只是输入CAP是找不到的,要输CAP*,需用上通配符,*表任意个字符,?表一个字符。所以,你的项目里应常保留*符号,否则,什么原件也找不到。

2、常用的元器件如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在misc中。
3、快捷键Ctrl+R 旋转  Ctrl+F镜像  中间的滑条可以用来放大缩小,很方便的。

下转7楼

网友A:
呵呵,找个项目做做才有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找个项目做做才有动力。

就会那么点,,都不知道能做什么。。还是慢慢先学啦

楼主:
谢咯~~come on 给我动力  !! 不能偷懒

楼主:
上接沙发
0704第三天今天差点偷懒,一直在玩沪江。。。还是要完成昨天的话的,明天要学习添加总线,并要完成24V功率驱动模块的设计。
1、完成了电压调节电路的原理图,学会添加地线和电源,熟悉了找器件和连线技术。

2、完成放大电路图 学会页间连线。

下转9楼

网友B:
有想法就好。会有收获的。。

楼主:
上接7楼
0705第四天活生生整了一下午,却连个元器件都没画好。。开始在画原理图,发现有个器件没有,就想着自己画,结果,就没结果了。。
为什么上面编辑元器件引脚的图标是灰色的,试了好多,都不行,也不知自己哪里出错了,明天继续吧!会的教教me!!

下转11楼

网友C:
你可以先畫CAE,然後再畫part。畫part時,注意引腳的編號就行,懂得AD,學這個還是很快能上手的:lol

楼主:
上接9楼
0706第五天
学会了自己制作元件,下图是书上一个例子,但我找不到浮动连线怎么画???先留个问题吧,明天继续!

关于浮动连线的问题,许多前辈都说不用管它,不需要 那我就默默忽视啦 哈哈
下转2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畫CAE,然後再畫part。畫part時,注意引腳的編號就行,懂得AD,學這個還是很快能上手的 ...

恩恩 会了,ad没这么麻烦的说。。。

网友C:
在EDA官網上,有關於PADS的教學視頻,將的還不錯,你可以看下,應該會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EDA官網上,有關於PADS的教學視頻,將的還不錯,你可以看下,應該會有幫助。 ...

恩恩

网友C:
這個軟件,一般說大公司或者台灣公司用的比較多,國內公司一般會AD就能滿足設計需求了,

楼主:
0708第六天
昨天没有更新,下午的时候没网了,自己看了一些视频,但觉得不如看书自由。今天继续画原理图,已经渐渐开始熟练画元器件了。24V功率驱动模块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就不放图了,明天继续。
另外,越发觉得自己功底不行,ok,重新拾起电路图,搜集自己喜欢的电路图,搞懂他们的原理,要随手能画出来。Come on!

楼主:
眨眼半个多月过去了,,我没有去旅游 也没有出差(还是学生一枚),为了谋生、、呃、找了两份家教,上下午,要累死,的确。好在现在结束了一个,每天上午又腾出了时间,come on!继续我的任务,虽然已经超出了之前的期限,但不许放弃,最终目的是要学会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想法就好。会有收获的。。

恩 谢谢 想法必须付诸于实践 真怕自己只有想法

网友D:
  眼瞎看漏了 ,期待继续~

网友E:
楼主为什么选择PADS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0704第三天今天差点偷懒,一直在玩沪江。。。还是要完成昨天的话的,明天要学习添加总线,并要完成24V功率 ...

电源符合不对!

网友F:
楼主说的PADS是平板电脑吗?

楼主:
上接11楼
0729 第七天
1.如果你的pads是中文版的,想改成英文版,或者英换中,步骤如下:(1)鼠标放到工具栏任意处单击右键选最后一个“自定义”;(2)在最上面一栏选第四个“选项”;(3)在右下方有一个语言选项,选自己想要的就可以了。
2.在第五天时,学习添加元器件时出了问题,今天回顾了一下,添加一个新元件如下(我自己也不太熟悉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出):
(1)进入元件编辑界面

(2)新建CAE

(3)点出编辑工具

(4)绘制自己想添加的器件

(5)保存

(6)退出

(7)再进入元件编辑界面

(8)新建 选择元件类型

(9)点击编辑电参数

(10)选择门,添加

(11)点出编辑栏

(12)设置个引脚 类型 等

(13)返回元件

(14)弹出对话框 保存即可

(15)再保存元件

(16)退出

(17)就能找到啦

       其实在画图时,需要设置的参数有的我也搞不明白。以后懂了再补充。
      明天继续!

下转2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什么选择PADS呢?

因为我AD就学了一半 想会完整画PCB 又不想学AD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符合不对!

照书上画的   呃

楼主:
上接24楼
0730第八天
一个电源调节电路实例的原理图,为PCB设计做准备,图中黄圈部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照书上画的,求教已解决,就是一个界限端子,哈哈哈,在器件中走B3P-VH即可。

下转31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呵呵,找个项目做做才有动力。

指点一下,项目该如何找呢

楼主:
上接27楼
0731 第9天

今天终于接触到的PCB部分。
1.跟着书上画了一个PCB轮廓。在设置栅格时  可以直接输入G 100 或GD 500 很方便,另外,修改PCB轮廓时比较麻烦,先右键选择Board Outline 再修改。如下图:

2.在导入网络表时,两种方法:从Logic到Layout;在Layout中导入Logic。前者我在导入时会报错,后者在选个网络表文件时,我找不到.asc文件。忽略错误得到下图:

下接34楼

网友H:
菜鸟顶一下

楼主(2015-08-01):
上接31楼
0801 第十天
1.昨天问题解决:找不到.asc文件时因为在logic中没导出这个文件,打开对用logic,file/export,选择文件类型为.asc,保存即可。再在layout中导入时就能找到了。我个人觉得这种导入方法简单。
2.设置PCB的图层:分别要设置层数---分配网络---设置厚度。
   问题:在分配电源网络时,没有对应的添加项(+5V),开始以为是自己logic中没电源所致,在logic中加入电源又重新导出导入后,发现还是没有,如下图,求救求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我AD就学了一半 想会完整画PCB 又不想学AD

感觉AD挺好用的,一直用AD,不会用PADS

网友I:
@关关:
可否加好友,做个伴一起学;我的qq:852142386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接31楼
0801 第十天
1.昨天问题解决:找不到.asc文件时因为在logic中没导出这个文件,打开对 ...

还是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我在原理图里设置的明明有+5V的,在PCB中怎么就没有??

楼主:
0810 周一 第11天
消失了这么多天 终于安顿下来了 继续
之前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是照着书学习的 其中一章我给跳过了 讲的是logic中层和规则的设置,现在我还是重新看起来吧。我担心这里面有什么没设置好才导致后面出问题的。
1.将前面的又过了一遍 后面还是老问题,求答疑,决定先跳过此处;关于规则这一块,好多好乱,个人觉得有些用不到的,就可默认。
2.选择手动调整元件布局;奈何鼠标选择不了元器件,好糟心,一点都进行不下去。
3.还好没放弃,问了高手,晓得怎么选择元器件了,鼠标右键,选择一项即可,下面是我的布局,有的元件没有,下一步 学习添加元件封装。

楼主:
0811 周二 第12天
今天的任务是:添加/修改元件封装
因为排针和U1、U2没有对应的封装,所以要添加封装,在logic里可以进行,步骤如下:
(1)在logic中选中相应元件右键/编辑元件

(2)如图选择

(3)弹出对话框中,选择PCB封装,选择合适的,分配、确定。

(4)保存

(5)要将文件保存,并要重新导出.asc文件,在PCB中重新导入即可,我又更改了电阻电容的封装,重新调整后如下:

明天任务布线,发现挺不好连的 呵呵

楼主:
0813 周四 第13天
        今天主要任务是布线。开始总搞不明白,原理图里明明没连的线,在PCB里却有飞线连接。最后的问题自己也笑了,我把U1、U2放反了,还一本正经的问了某师兄,实在是见笑了。
关于布线:快捷键F2布线,可以走斜角和圆弧,布线过程中,按下W可以修改线的宽度。布线后如下:

楼主:
0815 周六
此帖就更到此吧,,我想说的是:没有具体的任务要求,干巴巴去学习一个软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等以后有机会接触到了,我会回来再补充。
要把时间放到我的其他两个原创连载帖啦
:P

网友J(2023-04-20):
AD更好用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6.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