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信号如何驱动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5-07-02):
现在有一方波,高电平是5V的,低电平是0V的。老板现在让这个方波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方波的频率是可以调节的。不同的频率,二极管闪烁的频率也不同,这样能实现吗?我应该怎么去实现?方波如何驱动二极管?

网友A:
低频可以,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二极管就看不到闪烁了。
方波驱动和DC驱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B:
你要告诉大家,输入的方波频率和输出LED闪烁频率的对应关系。
比如输入1KHz时,LED1秒闪一下,输入2KHz时,LED2秒闪一下。
啥要求都没有,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告诉大家,输入的方波频率和输出LED闪烁频率的对应关系。
比如输入1KHz时,LED1秒闪一下,输入2KHz时, ...

这个频率是可以调节的,频率可以增大的。5v的脉冲电压,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频率是可以调节的,频率可以增大的。5v的脉冲电压,可以吗?

如果是这样,你得搞一个MCU,检测输入脉冲,控制LED,要求有电源供电才行的。

网友C:
如果该方波的占空比足够,那么经缓冲后直接驱动LED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