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的比较器

楼主(2015-07-02):
这个图用来做比较器,可以吗?

网友A:
性能太差了吧。

网友B:
楼主的图,增益太低。

一定要用分立元器件搭,参考LM339内部电路。

网友C:
还是用专用的好。

网友D:
这个可以用运放IC来搞呀

网友E:
确实,增益太低。。。。

使用分立元件搭出的比较器,多数是基于成本考虑的。但这种应用多数是不会使用顶楼贴出的这种形式的。基本上都是用的滞回比较器,两个三极管+几个电阻。

网友F(2017-09-09):
引用 网友E:
确实,增益太低。。。。

使用分立元件搭出的比较器,多数是基于成本考虑的。但这种应用多数是不会使用顶楼 ...

分立的能给个图学习下吗,THX

网友G:
其实运放也是用分立元件搭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