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电压被拉低,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7-02):
如图,单片机P0.6口设置为开漏输出,接上拉电阻,接三极管基极,每个三级管S9013驱动5只UVLED灯,共四组。UVLED灯参数:3.4V,20mA。实际测量中发现P0.6口只有4.3V电压,整体电流只有220mA。实在头疼,求大神分析指导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实际三极管的基极也需要电流。
如果要改进,只能改进原理图,NPN改为PNP,PNP的基极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B:
建议楼主换PNP

网友C:
换PNP 的管子

楼主:
这样改可以不?

网友B:
电路设计有问题,一个三极管并了这么多LED,你算算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多大了,要烧了。如果楼主想控制每一个LED,建议楼主采用共阳数码管的接法(pnp),不要并这么多LED,防止三极管烧掉。

网友B:
个人看法,相互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设计有问题,一个三极管并了这么多LED,你算算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多大了,要烧了。如果楼主想控制每一 ...

20只UVled,最大400mA电流,S9013最大电流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看法,相互交流。

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保险起见,我这样更改应该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网友D:
改完的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保险起见,我这样更改应该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E:
三极管输入最好串个电阻;

网友F:
共阳,用IRF3205,可以带400个LED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共阳,用IRF3205,可以带400个LED

网友G:
1、P0.6只有4.3V就是因为没有串电阻引起的,因为被钳位了。
2、三极管的基极最好上拉到VCC吧,在MCU无输出信号时给定一个确定电平。
3、好像没有把负载接到发射极的用法,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你的基极电流很小而无法使三极管达到饱和,特别是当负载电压较大的场合!

网友H:
把一楼的驱动接线改一下:
1、三极管的基极串接4.7K限流电阻;
2、把四组5只UVLED灯,改接到三极管的集电极;
3、把5只UVLED灯限流电阻增大到100Ω,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I:
对于楼主电路,射随器而言基极串联电阻没有必要。

这样更好:5个并联的LED改为串联,9013射随器改为共射,9013供电5V改为12V。

网友J:
NPN改为PNP,PNP的基极串联一个电阻。

是的,现在一般都是用的PNP

网友F:
IRF3205是电动车充电常用器件,价格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1、P0.6只有4.3V就是因为没有串电阻引起的,因为被钳位了。
2、三极管的基极最好上拉到VCC吧,在MCU无输出 ...

分析的完全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一楼的驱动接线改一下:
1、三极管的基极串接4.7K限流电阻;
2、把四组5只UVLED灯,改接到三极管的集电极 ...

说的很对,都在点上,已经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楼主电路,射随器而言基极串联电阻没有必要。

这样更好:5个并联的LED改为串联,9013射随器改为共射, ...

不能串联,如果有一个led坏掉就全完了,12V电压不可取,usb供电。

网友K:
三极管改超大B值的是,电流大于1A的管子,如8050.

网友L:
你们的好麻烦,STC单片机IO直接驱动看看吧,我的电路板就是这样用的并在客户已用3年了

网友F(2015-08-14):
你们的好麻烦,STC单片机IO直接驱动看看吧,我的电路板就是这样用的并在客户已用3年了

一个IO驱动不了5个LED吧

网友M:
楼主串电阻吧。。
基极不串电阻有问题啊。
上位电阻已经有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们的好麻烦,STC单片机IO直接驱动看看吧,我的电路板就是这样用的并在客户已用3年了 ...

这要看规格书,IO口最大驱动电流。
像你这样玩。。。
大批量的时候,出问题了没法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