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点接触二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5-07-02):
我看定义说
点接触型二极管是由一根细的金属丝热压在单晶薄片上制成的,在热压处理过程中,单晶硅与金属丝接触面上形成了一个PN结
肖特基也是金属丝做正极接触半导体啊
是不是说点接触型二极管也就是肖特基

楼主:
P型半导体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P型半导体在哪儿??

金属就是,铝是P型的。

楼主:
维基百科就写的明白了

主要结构即为一个由第三主族金属制成的导电的尖端,和一块与其相接触的N型半导体。一些金属会进入半导体,接触面的这一小片区域就成为了P型半导体。

网友B:
简单知识类就不必在这儿问了,多些技术类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简单知识类就不必在这儿问了,多些技术类问题

这个东东,一点也不简单,不然请回答:
已知铝的功函数是4.1eV,硅的电子亲和能是4.05eV,根据能带理论,两者结合的内建电势是0.05,而不是整流特性应有的0.7eV势垒!!!也就是说,两种材料结合只能构成欧姆接触,而不能形成二极管。哪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