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电压被拉低,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7-02):
如图,单片机P0.6口设置为开漏输出,接上拉电阻,接三极管基极,每个三级管S9013驱动5只UVLED灯,共四组。UVLED灯参数:3.4V,20mA。实际测量中发现P0.6口只有4.3V电压,整体电流只有220mA。实在头疼,求大神分析指导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原理图.jpg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基极串4.7k-10K 电阻
三极管 移到 LED 和gnd 之间

网友A:
NPN管 一般不这么用
你这样用PNP的 更合适 但基极也要串电阻 控制逻辑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管 一般不这么用
你这样用PNP的 更合适 但基极也要串电阻 控制逻辑要换了 ...

这样更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更改可以吗?

不好意思,弄错了,这个才是,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串4.7k-10K 电阻
三极管 移到 LED 和gnd 之间

已经有上拉电阻了,不需要再串电阻了吧,不然基极电流太小,后级电流400mA,恐怕驱动不了吧

网友B:
用三极管之前,为什么不翻翻电子电路的课本呢?在里面三极管讲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之前,为什么不翻翻电子电路的课本呢?在里面三极管讲了好多…… ...

你这样说,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我竟无言以对

:lol玩笑啊,别当真。
网上也有很多资料的,但要看比较全的,不要看断章取义的那种

网友C:
建议楼主去翻翻教科书,看看晶体管共射极电路和射极跟随器有什么差别。

网友D:
可以不作大改,就用2L的旧PCB,修改电阻就可以了:
  当前总Led电流220mA,每粒LED电流11mA,限流电阻压降为80x0.011= 0.88V(有80欧这个阻值??),按IO 4.3V,则三极管射极3.8V,即LED此时压降应该约2.92V,不是LZ以为的3.4V。
  如果P0.6能吃20mA,则上拉电阻最小可以选约510欧姆,假定三极管Hef有100倍,LED需要100mA,则基极电流1mA,IO端电压4.5V,发射极电压4.0V,按LED 3.4V,20mA电流,则限流电阻= (4.0-3.4)/0.02 = 30欧,考虑到离散性,限流电阻取39欧,估计总电流会大不少,具体要看LED的实际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