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550下载程序出问题"flash block verify failed"

楼主(2015-07-02):
   用英文下载软件,USB,C2,与板子能连接上,能检测到片子为C8051F550,点download,当进度条将读完时弹出“CRC comparison failed on page 0 calculated CRC=13c3,returned crc=1AC7”,继而“flash block verify failed”。这个问题从来没遇到过,不知道是软件还是硬件出了问题。程序应该是没下载进去,因为GO,没反应,示波器也检测不到。之前一切都正常的,编译,下载,跑程序,都很OK。 我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换个软件试试

楼主:
换个软件也没解决,看来是片子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个软件也没解决,看来是片子坏了

有可能,也可以换一个仿真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