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最近闲了一些,想设计一个FM立体发射机来做无线音箱

楼主(2015-07-02):
最近闲了一些,想设计一个FM立体发射机来做无线音箱的发射端。
哪位朋友有好方案请回复我。技术上的问题全都可以搞定,仪器也很齐全。做好后免费送给大家一起玩。

以下是拟的初步要求:
1、具有锁相环功能。
2、立体声分离度要高。
3、发射功率10W左右。
4、可以调节频道的频率和音量控制。
5、带LCD显示功能。
6、最好是采用多芯片方案。

网友A:
那么大的发射功率,这个可是违法的,尤其是在FM波段。做无线音箱很简单,1980s就已广泛应用的BA1404就可以,现在还有大量的2.4G无线音频传输芯片。

网友B:
10mW可以有,10W就是非法的了,另外自己做这玩意成本也高,调试很麻烦,不如用集成的加功放

楼主:
谢谢,我准备采用BH1414K+C3356+RD01MUS1的方案,输出0.8W左右功率就可以了。
2.4G的传输距离很近,FM段接收容易制作。高频设计与调试的技术都没有问题的,请大家提提最保真的方案,做好电路资料和电路都共享给大家。

网友C:
就室内应用,也用不着10W的功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准备采用BH1414K+C3356+RD01MUS1的方案,输出0.8W左右功率就可以了。
2.4G的传输距离很近,FM段接 ...

高保真,要尽量用2.4G数字信道,FM模拟信号的保真度都有限。另外,0.8W也是大大超标的。无线信道的功率不是越大越好,关键看你的应用需求。

楼主:
电路原理图已设计好,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