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能跑程序但SWD连接失败

楼主(2015-07-02):
如题,KL25程序能跑,但是想再烧程序的时候,一直连接失败。
用的是KL25 FRDM板子改成的调试器,在上面试了两种固件,JLink_OpenSDA和CMSIS-DAP_OpenSDA都不行。最开始的程序也是这样子烧进去的,所以硬件连接上应该没问题。请教FSL大神们,可能是哪些问题呢?

网友A:
楼主芯片被锁了?
你SWD线接了几根?
打开JLINKCOMMANDER看看, 能不能找到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芯片被锁了?
你SWD线接了几根?
打开JLINKCOMMANDER看看, 能不能找到内核? ...

SWD接了三根线,DIO,CLK,RESET
地线,电源线是与调试板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芯片被锁了?
你SWD线接了几根?
打开JLINKCOMMANDER看看, 能不能找到内核? ...

JLINKCOMMANDER之前就看过了,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芯片被锁了?
你SWD线接了几根?
打开JLINKCOMMANDER看看, 能不能找到内核? ...

我现在KEIL下面可以看到芯片IDCODE:
但是一点击load,就会弹出这个:

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COMMANDER之前就看过了,识别不了

你有没有其他的JINK?
我记得好像FRDM的固件是有限制的,不能给其他自己的芯片烧录。
你说你之前能够烧录成功一次?
那你把你板子的reset按住的同时,打开JLINK commander 看看是不是能够连上。
如果一直不能连上,最好找个JLINK试试,这样好判别到底是JLINK固件的问题,还是你板子的问题。
对了,你板子的NMI有没有加上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KEIL下面可以看到芯片IDCODE:
但是一点击load,就会弹出这个:

你这个固件不是JLINK啊,是opensda啊。
opensda是肯定不能给你其他芯片烧录的,它只能烧录FRDM的板子,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其他的JINK?
我记得好像FRDM的固件是有限制的,不能给其他自己的芯片烧录。
你说你之前能够烧录 ...

FRDM可以给其他的芯片烧录,我就是按照下面这个来操作的,之前的DEMO板都是按这个方式

FRDM固件可以自己修改,如果要用JLINK commander则选择JLink_OpenSDA,也可以选择CMSIS-DAP_OpenSDA,则变成我下面这个图片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DM可以给其他的芯片烧录,我就是按照下面这个来操作的,之前的DEMO板都是按这个方式

那你还有其他的板子吗?
你用JLINK固件给其他板子烧看看是否能烧。
如果能烧,就要找你现在这款芯片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有其他的板子吗?
你用JLINK固件给其他板子烧看看是否能烧。
如果能烧,就要找你现在这款芯片的问 ...

暂时解决问题了,把仿真连接线剪短一点就OK了,应该是线太长导致波形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暂时解决问题了,把仿真连接线剪短一点就OK了,应该是线太长导致波形失真。 ...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C:
用别的下载器试过吗?

网友D:
是不是下载器的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E:
把仿真连接线剪短一点就OK了,应该是线太长导致波形失真。

这一点倒是值得注意的

网友F:
楼主,reset管脚有没有起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reset管脚有没有起作用呢

已经解决了,是仿真线太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仿真线太长

这种问题也能遇到啊

网友G:
板子上的下载器能用吗

楼主(2015-08-03):
引用 网友G:
板子上的下载器能用吗

问题已解决了,现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