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哪块芯片适用移植一个linux操作系统

楼主(2015-07-02):
性价比比较高的?适合移植linux操作系统的?
求推荐?
多谢!

网友A:
可以外接sdram,sram的都可以

网友B:
找带MMU的吧

网友C:
有带MMU(内存管理单元的都有),A系列的核,应该可以。

网友D:
ST的不行;
最新的F7倒是可以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的不行;
最新的F7倒是可以试试看;

F7应该还得下一版才可以

网友F:
目前没有

网友G:
新出的F7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