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输出不同,参数是一样的,请问是布线哪里不合理。.....

楼主(2015-07-02):
黄色波形为B点输出, 蓝色波形为A点输出。原则是两点输出是会一样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哪里不对,请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猜谜开始:
1、输入控制信号不一样
2、输出负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谜开始:
1、输入控制信号不一样
2、输出负载不一样

大师,你好!大致确定的是这块板走线的问题。A、B两点的输入相同

网友A:
我不是大师!
猜谜继续:这么点布线差异不会导致这么大误差的。唯一就是你的地线太奇怪了,为何这么细的地方和功率开关地连在一起?
如果没有原理图,还是猜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师!
猜谜继续:这么点布线差异不会导致这么大误差的。唯一就是你的地线太奇怪了,为何这么细的地 ...

你指的是接TCTS32FU吗?原理图见楼下,谢谢!

网友A:
建议AB二处和触发电路交叉更换看看,原理图是2套的,PCB的触发部分好像只有一套。
PCB的GND部分似乎细了一些。

楼主:
各位大师,麻烦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怎么能凭空分析,既然不一样,你测试了几块板子,确认是否每块板子都这样,输入信号和输出负载交叉一下,看看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能凭空分析,既然不一样,你测试了几块板子,确认是否每块板子都这样,输入信号和输出负载交叉一下 ...

大师,这块是我们产品上的C板,为更改了IGBT的封装,改了线路。样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B:
探头档位打对了吗??  1X  1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