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建议装置的自启动问题

楼主(2015-07-02):
本人想做一个能够和打印机一起动作的风机装置,当打印机工作时,风机会自动开始工作转动;打印机停止工作时,风机也会停止工作。想询问一下怎样实现这个控制装置?:lol

网友A:
很容易啊,你在出纸的地方装个红外传感器。检测到出纸时就启动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啊,你在出纸的地方装个红外传感器。检测到出纸时就启动风机

那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我想的是这个就是起一个控制开关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我想的是这个就是起一个控制开关的作用。

红外反射式的传感器就可以啊

网友B:
在打印机电源线上弄一个电流传感器吧

网友C:
方法很多,2楼说的方法对打印机无需介入,属于简单、安全的办法,就是稍滞后一些。关键是楼主的设计目的为何?给打印机降温?合适的技术手段由设计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