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原理图绘制是用什么软件完成的?

楼主(2015-07-02):
如图所示,想要做这样的原理图,但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请问有大侠知道吗?

楼主:
平时绘制原理图都是用Protel 99se。各位坛友是用什么软件画原理图的呢?

网友A:
99 把背景设为白色 格子去掉 就是你这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 把背景设为白色 格子去掉 就是你这种效果

很多元件的颜色是蓝色的。帖子中的原理图,元件颜色都是黑色,只有那个大的IC是用黄色填充的。请问Protel怎么设置元件的颜色为黑色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元件的颜色是蓝色的。帖子中的原理图,元件颜色都是黑色,只有那个大的IC是用黄色填充的。请问Protel ...

是用power logic 画的原理图,不是Protel,不过protel99 编辑元件库中的元件 可以把背景设置为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power logic 画的原理图,不是Protel,不过protel99 编辑元件库中的元件 可以把背景设置为黑色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