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帮忙测试一下这个支持USB虚拟串口热插拔的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15-07-02):
有几个产品需要用STM32的USB口跟上位机通信,基于ST提供的USB转虚拟串口例程来修改,调试时电脑蓝屏了几次,所以捣鼓出了这个工具……
相比其它串口调试助手做了一些改进:
1-打开串口后,如果突然拔掉USB转串口线,本工具可以自动停止对串口的读写、然后关闭串口;
2-在1的基础上,如果重新插入该USB转串口线,本工具检测到串口号跟之前的相同,则会自动打开串口;
这样在下位机调试程序时,就不用小心频繁的在电脑上关闭/打开串口了
目前USB转串口线只测试了3种:STM32的USB转虚拟串口、CP2101、FT232。没发现蓝屏现象

请各位手头有各种传说中很差的USB转串口线的朋友帮忙测试一下:
1-首先确保你的电脑没有打开其它文件和软件(蓝屏时这些文件无法保存甚至受损):lol
2-打开本工具,插入USB转串口线,把USB转串口线的RXD和TXD短接(环回测试)
3-点击“配置端口”,在左上角选择该USB转串口线对应的串口号,再点击“保存为缺省值”,再点击“确定”
4-点击“连接”
5-把左下角的周期改为50,然后点击“自动发送”,此时接收窗口将不停收到数据
6-把USB转串口线拔掉,工具应自动关闭串口;再把USB转串口线重新插上,工具应自动打开串口,并且继续自动发送和接收数据……反复20次。如果有蓝屏或者CPU占用率过高请回帖反馈。

               关于通信调试助手

    感谢龚建伟发布的串口助手源码,它提供了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的框架和大部分该有的功能……
    原来的bug和不如意的地方如下:
    1.当发送端数据发送很快的时候,接收会丢数据;
    2.不能显示中文,用printf()调试单片机程序的时候很不方便;
    3.数据量大的时候占用系统资源太多,显示太慢;
    4.Mscomm控件用起来不方便,而且还要注册,不符合绿色环保的理念;
    5.选择串口号前还要先到设备管理器看看是哪个;
    6.用USB转串口线时,如果在访问串口过程拔掉USB转串口线,windows会蓝屏!其它打开的文件无法保存甚至会被销毁!
    ......
    改进的地方如下:
    1.数据发送、接收各用单独的线程来实现,缓冲区采用一维数组环形缓冲区;
    2.支持显示中文,新编“十六进制<->Ascii”转换算法,支持多种格式的十六进制输入(可以无空格,或者用空格、逗号、分号、下划线、中划线等字符来做间隔);
    3.由于采用多线程,可以方便扩展其它通信模式,如并口、USB和以太网……
    4.直接用API实现发送、接收,简单可靠;
    5.只显示当前可用的串口号;支持COM1-COM255
    6.增加USB转串口线的拔出检测:拔出时自动停止读写串口,并自动关闭串口;
    7.增加USB转串口线的插入检测:在上一步过后,如果用户插入USB转串口线,可以自动重新打开串口.
      这两个功能非常实用,我们在调试带USB接口的单片机时,下载程序、调试器重新运行程序等操作都可能导致上位机虚拟串口移除、插入……
      用其它串口调试助手时,你要小心的先关闭串口,再操作下位机,否则系统会蓝屏;下位机重新上电运行后,还要重新去打开串口……
    ......

补充:上面那个是从注册表来读取当前串口列表的,然后根据串口号,调用win32 API获得完整的串口名称如“STM32 Virtual COM Port (COM2)”,对于某些驱动程序不走寻常路的USB转串口线可能会不能正确显示……
下面这个是改进了算法的,经测试在XP和32位win7下都能正确显示完整的串口名称(跟你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上看到的那一串字符相同):

补充:前面的都有bug,如果串口驱动使用了缓冲区并且在打开前就已经积累了超过1KB数据,前面的工具一打开就会读取超过1KB数据,使自己的接收缓冲区(1024字节)溢出……下面这个是修正了这个bug的,每次只读取不超过接收缓冲区大小的数据:

@Jerrycousin :“自动发送多条指令”是指?如果你的指令有帧头帧尾,直接拼在一起当一条发就可以了
可以加个自动发送多条指令吗

楼主:
STM32F103跑虚拟串口例程,没有优化,工具发送给STM32的速度大约270KB/s

网友A:
不错;
写这个小软件花了好几天吧;

楼主:
测试了一下xp,2k,32位win7,没发现兼容性问题了
有一条串口线插上去后需要几秒钟才会在设备管理器出现串口号,拔出倒是消失得很快……解决办法就是检测到插入后,延时几百毫秒再打开串口,缺点就是其他串口线也会被拖累一点时间

网友B:
WIN7下测试,很好用

网友C:
嗯, 不错啊, 你使用了Windows 设备拔出通告的消息吧, 也使用插入通告消息.
怎么能更大可能减少蓝屏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不错啊, 你使用了Windows 设备拔出通告的消息吧, 也使用插入通告消息.
怎么能更大可能减少蓝屏发生 ...

应该是微软或者这写USB转串口线厂家的底层驱动没做好吧。
很多人都发现的现象就是:
1-如果不访问串口,不停插拔USB口也不会导致蓝屏
2-如果插上USB口后,打开串口并收发数据,此时突然拔出,就会蓝屏

如果串口工具在收到WM_DEVICECHANGE消息后分拣,发现是这个串口被移除就及时停止访问,就可以避免出错

网友D:
这是用什么开发语言编的绿色软件?
在串口收发过程中拔出USB口会不会损坏硬件?没敢试插拔,怕把转换器或U口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什么开发语言编的绿色软件?
在串口收发过程中拔出USB口会不会损坏硬件?没敢试插拔,怕把转换器或U ...

VC++
这个没法担保……我自己倒是不怕折腾:lol

网友E:
这几天忙,过两天再试试.
另外请问楼主,你这个串口精灵支持回传换行符吗?试过好些都被替换成空格,使用起来极其不方便

网友F:
网上串口助手或自己写的临时测试小软件 现成片子或软转换 有时候也在通信中不注意给拔了 也没做插拔处理 好像从没蓝屏过 那位mcuisp大哥的软件早就支持热插拔 不过不会自动续传 会刷新串口列表  mcuisp也常在这个分坛出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什么开发语言编的绿色软件?
在串口收发过程中拔出USB口会不会损坏硬件?没敢试插拔,怕把转换器或U ...

usb本来就是热插拔既差急用 难道因为他叫转串口就敢逆天?   不热插拔还是usb么

网友F:
回想了下真没蓝屏过 只是软件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想了下真没蓝屏过 只是软件死掉

windows版本+正版/盗版/ghost+各种硬件+各种线+各种驱动……搭配出来的系统千差万别:lol

08年的时候新配的笔记本没串口了,打申请单让采购买了3条灰绿的,做工看起来不好,他说好便宜,才9块钱一条,识别出来的记得好像是pl2302。刚好第一块板当时串口TXD在后面错被当作输出口又配置了一次,上电后就是低电平——也就是USB转串口线的RXD会被一直拉低。此时这种USB转串口线一插上电脑就会蓝屏(电脑没打开任何访问串口的软件)……后来让采购去换了25元一条的,同样测试就不会异常。

网友E:
请看下面贴的内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xp,2k,32位win7,没发现兼容性问题了
有一条串口线插上去后需要几秒钟才会在设备管理器出现串 ...

软件有严重的bug,我的串口模块,通过hub接的,串口号应该是28和30号,结果提示串口2,串口3插入,串口列表也没显示出任何串口号来.
绝对有bug,我用自己几年前写的串口升级工具都能识别出来.用别的串口精灵也能识别出来.
我的系统是win7,64位.所测试的芯片为pl2303

网友F:
引用 楼主:
windows版本+正版/盗版/ghost+各种硬件+各种线+各种驱动……搭配出来的系统千差万别

08年的时候新配 ...

:lol:lol

网友F:
引用 楼主:
windows版本+正版/盗版/ghost+各种硬件+各种线+各种驱动……搭配出来的系统千差万别

08年的时候新配 ...

:lol  不知道你的能不能打开虚拟串口,以及名字很长的串口(比如飞思卡尔板子上那个USB转串口,废卡的人脑子被驴踢了,非要在串口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网址打广告,搞得一个串口名都快100个字节了估计,骂过几次也没反应),MCUISP的软件这两个打不开。  @mcuisp  能不能让你的串口助手可以打开虚拟串口和名字很长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有严重的bug,我的串口模块,通过hub接的,串口号应该是28和30号,结果提示串口2,串口3插入,串口列表也没 ...

身边的电脑只有xp和32位win7……64位win7还没用过,不过这个64位的向下兼容性问题是很多的。
当时找了不少资料,打开串口助手时获取串口列表的方法只看到一种,就是到注册表这个路径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SERIALCOMM\去枚举:
代码大体上也只有一种:
void ComPort::GetAllPortList(CString &sList)
{
    CString str;
    HKEY hKey;
    str=_T("HARDWARE\\DEVICEMAP\\SERIALCOMM");
    if(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str,0,KEY_READ, &hKey) != ERROR_SUCCESS)
    {
        RegCloseKey( hKey );
        return ;
    }

    CHAR     achClass[MAX_PATH] = "";  // buffer for class name
    DWORD    cchClassName = MAX_PATH;  // size of class string
    DWORD    cSubKeys;                 // number of subkeys
    DWORD    cbMaxSubKey;              // longest subkey size
    DWORD    cchMaxClass;              // longest class string
    DWORD    cValues;              // number of values for key
    DWORD    cchMaxValue;          // longest value name
    DWORD    cbMaxValueData;       // longest value data
    DWORD    cbSecurityDescriptor; // size of security descriptor
    FILETIME ftLastWriteTime;      // last write time

    TCHAR  achValue[MAX_PATH];
    DWORD cchValue = MAX_PATH;
    BYTE  achBuff[80];
    DWORD chValue = 60;
    DWORD type = REG_SZ;
    // Get the class name and the value count.
    RegQueryInfoKey(hKey,        // key handle
        achClass,                // buffer for class name
        &cchClassName,           // size of class string
        NULL,                    // reserved
        &cSubKeys,               // number of subkeys
        &cbMaxSubKey,            // longest subkey size
        &cchMaxClass,            // longest class string
        &cValues,                // number of values for this key
        &cchMaxValue,            // longest value name
        &cbMaxValueData,         // longest value data
        &cbSecurityDescriptor,   // security descriptor
        &ftLastWriteTime);       // last write time

    if (cValues)
    {
        for (DWORD j = 0, retValue = ERROR_SUCCESS;
                j < cValues; j++)
        {
            chValue = 60;
            cchValue = 60;
            retValue = RegEnumValue(hKey, j, achValue,
                &cchValue,
                NULL,
                &type,    // &dwType,
                achBuff, // &bData,
                &chValue);   // &bcData
            if(retValue == ERROR_SUCCESS)
            {
                sList += CString(achBuff);
                m_Port.AddString(CString(achBuff));
            }
        }
    }

    RegCloseKey( hKey );
}

如果你的64位win7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存放当前串口列表,应该是读不出来的……等我有机会用上,才能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关于插入/拔除时串口号的解析显示,是参考了一个codeproject上的一个例子,调用几个系统API:SetupDiGetDeviceInstanceId() SetupDiGetDeviceRegistryProperty() SetupDiGetDeviceRegistryProperty()来获取的,对这些API毫无研究……如果它们搞不定,我也搞不定: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有严重的bug,我的串口模块,通过hub接的,串口号应该是28和30号,结果提示串口2,串口3插入,串口列表也没 ...

突然想起,你这个64位win7如果能打开这个软件,但从注册表读不出串口列表,问题应该出在权限上,win7的权限控制的比较严……你可以在工具上右键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大部分情况下就正常了

附上USB插拔识别技术: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14500/Detecting-Hardware-Insertion-and-or-Removal
原作者编译好的exe也发上来:
你可以测试一下手头的USB设备是否能正常识别……我刚试了一下,STM32虚拟串口可以识别,CP2102串口线就识别不了:
所以你的串口线也有可能不能正确识别串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能不能打开虚拟串口,以及名字很长的串口(比如飞思卡尔板子上那个USB转串口,废卡的人 ...

这个是够变态的……
不过你可以用这个工具试一下,如果不行,把20楼的从注册表枚举串口号的代码里的60、80都改大,应该就可以了。
API的缓冲区大小是MAX_PATH (刚看了一下定义是260),所以读出肯定没问题,问题是原作者可能想节约点RAM……然后大家copy过来就能用,也懒得去钻研了:lol

网友E: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你这个64位win7如果能打开这个软件,但从注册表读不出串口列表,问题应该出在权限上,win7的权 ...

给管理员权限,可以看到了.但是你这个方法真不好,用个串口居然要给管理员权限,用户体验不好,而且不知道的还是说的软件有问题.以后的系统只会把权限管理得越来越严,还是调用标准API吧,这样不存在兼容性问题.完全不提示要权限也可以得到串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管理员权限,可以看到了.但是你这个方法真不好,用个串口居然要给管理员权限,用户体验不好,而且不知道的 ...

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说的那些串口工具,要么是安装版的,在安装时就搞定了管理员权限;要么是没有“只显示实际存在的串口”这项功能,而是一运行程序就用个for循环format出“COM1”,"COM2"...."COMx".等若干个串口号出来供你选择。
win7下没有超级终端了,我找了个绿色版的超级终端,过滤消息后发现它也是通过同样的枚举注册表的方式来获取串口列表的

楼主:
常用的几个串口助手:

楼主:
访问注册表只是很普通的权限吧……:lol
可能是你的系统修改过配置,把登录的用户权限修改了……不要说这个,我用的ghost版32位win7都经常出现某些自己的文件夹无法打开,必须要在文件夹上右键点击选择“管理员获取所有权”才能打开;播放歌曲时也经常发现有些歌无法播放(从其它的XP电脑拷贝过来的),同样操作一番“管理员获取所有权”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突然想起,你这个64位win7如果能打开这个软件,但从注册表读不出串口列表,问题应该出在权限上,win7的权 ...

WIN 设备管理器列表,是怎么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够变态的……
不过你可以用这个工具试一下,如果不行,把20楼的从注册表枚举串口号的代码里的60、8 ...

试了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 设备管理器列表,是怎么刷的。

看一下21楼的codeproject参考代码……通过一系列的API来获取那个设备类型和描述字符串,我拷贝过来编译通过就不管了,没有进一步了解

楼主:
补充:V1.0.19是从注册表来读取当前串口列表的,然后根据串口号,调用win32 API获得完整的串口名称如“STM32 Virtual COM Port (COM2)”,对于某些驱动程序不走寻常路的USB转串口线可能会不能正确显示……

V1.0.20是改进了算法的,经测试在XP和32位win7下都能正确显示完整的串口名称(跟你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上看到的那一串字符相同)……已更新到首页

网友G:
WIN732位系统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732位系统下,还可以

谢谢!
在你的电脑直接双击就可以正常运行,还是需要右键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H:
有问题,少列出一个虚拟串口
win7 64位,用管理员权限打开也不行

LZ得改一下枚举的方法,
不要用读注册表的方法,超不准的
应该改用你SETUPAPI.DLL的API,就像你转的那个codeproject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问题,少列出一个虚拟串口
win7 64位,用管理员权限打开也不行

你是用V1.0.19吗?那个已经改了……
现在更新到V1.0.21,用的是从设备管理器读取的方法,xp和32位win7没有遗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用V1.0.19吗?那个已经改了……
现在更新到V1.0.21,用的是从设备管理器读取的方法,xp和32位win7没 ...

就是最新版本1.0.21的
还是少读一个虚拟串口

楼主:
STM32无意中完成了一次远程溢出攻击,成功使服务器上的串口测试工具出错自动关闭……:lol

昨天开始调试一块STM32板(前面就准备本帖这个串口调试工具和移植STM32的虚拟串口例程),开始添加各种菜单……上电时会把当前的已有功能全部打印到上位机串口测试工具……
突然发现新增了某一个功能后,复位板子,上位机串口测试工具先自动关闭,然后再次打开,然后自动消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眨眨眼睛,再来一次,串口测试工具又自动消失了……
回想一下刚才改了什么,然后把那个STM板新增功能屏蔽,结果好了……
只好用VC打开串口调试工具工程,在串口接收线程下了个断点,一番调试,终于发现了bug:
1-抄来的代码大致如下:
rcv_thread()
{
     char buff[1024];//定义串口接收缓冲区为1024字节
    其它变量定义……
     while(h_COM)
    {
            int len = GetCommRxLen();//获取当前串口驱动的接收缓冲区数据长度
            if(len)//有数据
            {
                     read(buff,len);//读取数据到buff————就在这里出问题:STM32板上电后就打印功能,从开始的几十字节慢慢增加到超过1KB,超过1KB后,串口调试工具一打开串口,第一个包就会把buff撑爆,修改了buff后面定义的变量,无意完成了一次远程溢出攻击……
                     deal(buff);//处理接收数据
            }
            ……
    }
}

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
rcv_thread()
{
     char buff[1024];//定义串口接收缓冲区为1024字节
    其它变量定义……
     while(h_COM)
    {
            int len = GetCommRxLen();//获取当前串口驱动的接收缓冲区数据长度
            if(len)//有数据
            {
                     if(len>sizeof(buff))//数据太多时,分批读取,每次不超过buff长度
                     {
                             len = sizeof(buff);
                     }

                     read(buff,len);//读取数据到buff————就在这里出问题:STM32板上电后就打印功能,从开始的几十字节慢慢增加到超过1KB,超过1KB后,串口调试工具一打开串口,第一个包就会把buff撑爆,修改了buff后面定义的变量,无意完成了一次远程溢出攻击……
                     deal(buff);//处理接收数据
            }
            ……
    }
}

新版本V1.0.21已更新到首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最新版本1.0.21的
还是少读一个虚拟串口

能把设备管理器的串口节点展开,截个图;再把串口测试工具在点击端口配置后,在接收窗打印出来的串口列表截个图,一起传上来吗?

网友H:
我用的是com0com
你自己装个com0com更容易调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STM32无意中完成了一次远程溢出攻击,成功使服务器上的串口测试工具出错自动关闭……

昨天开始调试一 ...

ReadFile不是要传buffer的长度进去吗? 难道你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com0com
你自己装个com0com更容易调试

刚装了个com0com,装完默认它默认就添加了一对串口:COM6和COM7……测试了一下用这个串口测试工具可以识别
又添加了一对串口:COM8和COM9,加上一根USB转串口线就是5个串口,用这个串口测试工具都可以识别:

至于64位win7,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暂时就不管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H:
ReadFile不是要传buffer的长度进去吗? 难道你没用上?

有啊,只是又封装了一道,看起来简洁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装了个com0com,装完默认它默认就添加了一对串口:COM6和COM7……测试了一下用这个串口测试工具可以识 ...

看你的图中就少了一对串口:CNCA0、CNCB0
可能你判断了COM?才是串口吧
我是判断类的,不判断名字,有些蓝牙的串口名字也不是COM开头的

你把它改成COM10,COM11看看
也可能Pair 0这一对就是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的图中就少了一对串口:CNCA0、CNCB0
可能你判断了COM?才是串口吧
我是判断类的,不判断名字,有些 ...

的确是只判断COM1-255……你说的这种非典型的就不管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把串口改成这种名字的:lol

楼主:
目前只检测了设备管理器下面的“端口(COM和LPT)”这个类别,如果不是在这里出现的,应该是检测不到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只判断COM1-255……你说的这种非典型的就不管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把串口改成这种名字的 ...

我改成了COM3、COM4
也只检测到COM3
COM4检测不出来

如果你是用setupapi检测的,应该是能全出来的,它是按类,而不是按昵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改成了COM3、COM4
也只检测到COM3
COM4检测不出来

你留意一下,我上传的图片,根类别是“端口(COM和LPT)”
你上传的,节点类别是“com0com - serial port emulators”
建议看一下“端口(COM和LPT)”,可能里面真的只显示了两个:COM1和COM3:lol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留意一下,我上传的图片,根类别是“端口(COM和LPT)”
你上传的,节点类别是“com0com - serial port ...

没错,在根节点显示了,就不会在端口里再显示
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在那个位置,是可以在inf文件里改的
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真实身份,它仍然是属于端口类

就像ST-LINK,它看起来并不在USB的节点下
但它显然是个USB设备

网友H:
看了几年前的记录,发现是有些设备没有friend name 的原因,
如果没有firend name,就改读device desc就可以了,
你发的那个codeproject的连接,里面也有这样的处理:
// device found
if ( SetupDiGetDeviceRegistryProperty(hDevInfo, pspDevInfoData,
SPDRP_FRIENDLYNAME, &DataT, (PBYTE)buf, sizeof(buf), &nSize) ) {
// do nothing
} else if ( SetupDiGetDeviceRegistryProperty(hDevInfo, pspDevInfoData,
SPDRP_DEVICEDESC, &DataT, (PBYTE)buf, sizeof(buf), &nSize) ) {
// do nothing
} else {
lstrcpy(buf, _T("Unknown"));
}

以前在网上找到一个老外的例子就有这个问题,后来我改了一下就适应那些特殊串口了
修改后可用的代码
DWORD EnumSerialPorts(void)
{
CHAR szPortName[10];
CHAR szFriendlyName[MAX_PATH];
HDEVINFO hDevInfoSet = NULL;
SP_DEVICE_INTERFACE_DATA DevInterfaceData;
SP_DEVINFO_DATA DevInfoData;
DWORD dwReturn,
dwSize,
dwInterfaceIndex = 0;
HKEY hKey;

try
{
hDevInfoSet = SetupDiGetClassDevs(&GUID_DEVINTERFACE_COMPORT,
NULL,
NULL,
DIGCF_PRESENT | DIGCF_INTERFACEDEVICE);

if (hDevInfoSet == INVALID_HANDLE_VALUE)
throw GetLastError();

DevInterfaceData.cbSize = sizeof(SP_DEVICE_INTERFACE_DATA);

while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hDevInfoSet,
0,
&GUID_DEVINTERFACE_COMPORT,
dwInterfaceIndex++,
&DevInterfaceData))
{
DevInfoData.cbSize = sizeof(SP_DEVINFO_DATA);

if (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hDevInfoSet,
&DevInterfaceData,
NULL,
0,
NULL,
&DevInfoData))
throw GetLastError();

hKey = SetupDiOpenDevRegKey(hDevInfoSet,
&DevInfoData,
DICS_FLAG_GLOBAL,
0,
DIREG_DEV,
KEY_QUERY_VALUE);

if (hKey == INVALID_HANDLE_VALUE)
throw GetLastError();

dwSize = sizeof(szPortName);
dwReturn = RegQueryValueEx(hKey,
"PortName",
NULL,
NULL,
(LPBYTE)szPortName,
&dwSize);
RegCloseKey(hKey);

if (dwReturn != ERROR_SUCCESS)
throw dwReturn;

szFriendlyName[0] = '\0';
// 尝试读取FriendName
if (!SetupDiGetDeviceRegistryProperty(hDevInfoSet,
&DevInfoData,
SPDRP_FRIENDLYNAME,
NULL,
(PBYTE)szFriendlyName,
sizeof(szFriendlyName),
NULL))
{
// 该端口没有字段,则读取设备描述字段
if (!SetupDiGetDeviceRegistryProperty(hDevInfoSet,
&DevInfoData,
SPDRP_DEVICEDESC,
NULL,
(PBYTE)szFriendlyName,
sizeof(szFriendlyName),
NULL))

throw GetLastError();
}

printf("%d) %s, %s\n",
dwInterfaceIndex,
szPortName, szFriendlyName);
}
}
catch(DWORD dwError)
{
printf("Error %d on trying enumerate device interfaces.\n",
dwError);

dwReturn = dwError;
}

if (hDevInfoSet)
SetupDiDestroyDeviceInfoList(hDevInfoSet);

return dwReturn;
}

输出结果:
  1. 1) COM1, Communications Port (COM1)
  2. 2) COM3, com0com - serial port emulator
  3. 3) COM4, com0com - serial port emulator
注意到,COM1读到的是friend name;而COM3/4读到的是device desc,没有后面的(COMx)

如果你想显示一致好看的话,就优先读device desc,然后自己按friend name的格式,自己合成就行了

网友B(2016-11-10):
又测试了win10-64位系统下,新版本也好用。
另外在win10PE下,也好用,能正确检测到虚拟串口,打开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