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1602只接了电源线(1脚和2脚)就显现 2行黑块,屏坏了吗

楼主(2015-07-02):
之前买了个5V的1602用自己做的STM32的板子去驱动,调试了2天发现没用,后来才听说3.3V的不能控制5V1602,就买了个3.3V,接上发现不管我怎么做都没用,对比度改了又改(没用电位器,就直接换电阻从10k到0),发现当电阻到了500的时候就只有一行黑块了,接0就没有黑块了,这时我就把所有的信号线都拆了,就留电源线,发现也能有黑块,不知道 正常的屏 ,如果在没有驱动只要上电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A:
应该没坏。你找卖家要个代码试试。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呀,你最好联系一下厂家再说

楼主:
他们又给我寄了一个过来,我想知道3.3V的 1602只接电源 就可以显示黑色的方块吗,5V的是不可以

网友C:
可以用5V兼容的IO控制呀,我试过

网友D:
这种屏应该有个脚可外接可调电阻,用来调对比度的,把电阻接上调调看。